315Mhz 发射电路 与超再生接收电路

楼主(2009-12-23):
前段时间搞了个小项目,但是做的不尽人意。用的是315Mhz 声表谐振器做发射,另一端是超再生接收。编解码芯片用的是PT2262和PT2272。类似于汽车的遥控门锁的东西,不过我是用来控制汽车上的灯的。样品做出来后,问题出在接收端,当时买过超再生的模块,抄了一块,但是我把元件之间距离拉大了,结果出来后,接收不到信号。感觉是在高频时,走线长了后,线的感抗就不能忽略了,就会产生干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315M的东西已经达到射频段了,走线主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实在怀疑,就把两个模块放在一起看能不能通讯,线对射频的衰减顶天也就是10几20几dB了(只是画长了点,阻抗不匹配之类远没这么严重),跟接收机-几十dBm的灵敏度相比还差得远。

网友B:
我正想用这个做个遥控车玩下  因为只有10米以内  所以在想能不能不用超再生那个电路  感觉有点复杂  用那种最简单的直放式收音机的电路做接收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A:
业余条件下,加发射功率比接收上加放大好做。

网友B:
嗯嗯 谢谢版主答复~已经有些头绪了

网友C:
其实收发模块(500米)一对才7元左右,自已做省不了多少,量产时也可免去高频调试设备.
等有经验了再"国产化"也来得及.

楼主:
抗干扰问题很关键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一些市面上有售的超再生接收电路模块就是用网上的原理图做的,连电容我都用表量过,参数完全按照图上设置的。但是我做出来后,效果不是很好,从第二个三极管往后用我做的板子,前面借助于买的模块,可以很接近的时候接收,全用我的板子,一点收不到。用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应该在于布线和抗干扰,不知道NE55532大哥,对于如何抗干扰有何见解。

网友A:
高频东东不只是用料,布线布局非常关键,没有射频经验的人来做,很老火。比如阻容,你用的是0805的还是0402的?

楼主:
我用的是0805的,我也见过有用0603的,0402的没有见过呢

楼主:
我第一弄这东西,原本以为买的模块上是节约成本,搞的那么多件密密麻麻的放在一块,连位号都放不开了,有的线也弄得很细。应该是有他的道理在

网友D:
深表同情。。。
慢慢调试吧。。。

网友E:
高频电路 挂科的路过

网友A:
那就说明楼主还需要N久时间才能摸索到窍门,器件最好用0402,至少要用0603的,0805做高频,死翘。
不过楼主要不要模块,2块买你300大元,433MHz的,2.4k 1公里,哈哈。

楼主:
哼,我不要! 自己做才有意思,高深的做不了,315的射频自己多失败几次,还是有希望成功的

网友A:
呵呵,不错,表扬一下!记得先学会用频谱仪,没有仪器做高频,只能靠猜。

楼主:
呵呵,我看看能不能申请个,真的如你所说,没有那东西,连发射的问题还是接收的问题都不能断定!

网友F:
也不全是网上给的数据,你自己要在那个基础上改一下数据才行的

网友G(2010-11-20):
原理正确,更改参数。

网友H(2013-08-22):
用的材料,还有参数没调好。QQ 308880633

网友I(2016-08-15):
引用 楼主:
抗干扰问题很关键吗?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一些市面上有售的超再生接收电路模块就是用网上的原理图做的,连 ...

抗干扰,用超外差好点吧,

网友J:
layout发出来,估计吓到一大片

之前一个做机械结构的老师问我,他做的模块1m都不到,我说不可能啊,这么简单的随随便便也能达到10m以上,结果看了他的layout后我直接吐血。

网友K(2017-05-06):
引用 网友C:
其实收发模块(500米)一对才7元左右,自已做省不了多少,量产时也可免去高频调试设备.
等有经验了再"国产化"也 ...

便宜是便宜 最大的缺点是天线那么长 根本不好放 跟老式收音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