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基于文字的LED屏是用哪种通信方式进行文字更新的呢?

楼主(2009-12-23):
弱弱的问一下,现在户外的LED文字屏幕(比如说高速公路上的)大多数是用哪种方式进行文字信息更新的呢?是有线的还是无线的呢?用GPRS方案的多吗?

楼主:
哎,刚才自己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用GPRS方案的还真多,还以为自己想了一个好方案呢!失败!

网友A:
要不然做DTU的公司靠什么吃饭?

网友B:
方案很多,有线、无线的都有,往往是根据具体应用选择最合适的方案。

网友C:
户外显示的控制卡现在卖的很多了,都是RS232之类的接口,用个主控设备与之相连就好了。这样的话,通讯的问题就随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