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择

楼主(2009-12-23):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的变压器一般是买不到的,只能自己绕或是提供参数向厂家定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那么应向厂家提供什么参数呢

网友A:
使用磁心材料及尺寸规格、各绕组匝数线径、绕法、绝缘要求、气隙等等。

网友:
补充一下:一般要的少别人不会理你的(少于200个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D

网友B:
不同的开关电源对使用的变压器是会有不同的参数要求的,要根据你的输入输出参数及使用方案的具体情况来计算得出的。

网友C:
不会吧?低于200不会理?那可能是比较大的厂家,
厂家可以提供打样的,一般的厂家都会提供样品的!
还要列出你需要的几组输出参数,像电压 电流,还得有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