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定时器0用于计时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最近试着做超声波测距的时候,用T/C0进行计时,我是这样设计程序的,该部分的几句程序如下:
void timer0(void)
{
  TCNT0=0X00;
  TCCR0=0X00;           //定时器初始化
}
//****主程序******
void main()
{
  ...........
  fasong();               //调用发送程序
  ...........
}
//****发送程序******
void   fasong(void)
{
  ...........
  TCCR0=0X01;         //在发送程序中发送完40khz脉冲
                  //后定时器启动
  ...........
}
//*******中断程序****
#pragma vector=INT1_OVF_vect
__interrupt int1_ovf_isr()
{
  ...........
  value=TCNT0;         //接收到超声波时进入中断,在中断中读取计数器值
  TCCR0=0X00;         //关闭定时器
  ............               //下面有计算距离的程序
}
程序如上,但老感觉别扭,请各位帮忙看下行不?

网友A:
中间省略了很多

网友B:
别扭是啥?通不过?

网友C:
我学程序就很头疼,支持一下哈

楼主(2010-03-09):
回复 网友B:
感觉写的不好,可否优化

网友D:
"别扭"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E:
就LZ贴出来的程序 感觉没啥好优化压缩的(个人水平有限)  但偶想弱弱地问句:
__interrupt int1_ovf_isr()
{
  ...........
  value=TCNT0;         //接收到超声波时进入中断,在中断中读取计数器值
  TCCR0=0X00;         //关闭定时器
  ............               //下面有计算距离的程序
}

中“ ............               //下面有计算距离的程序”  这块程序量大不??要是大 何不移走?

网友F:
是挺别扭的,小小的一个功能,何必一定要使用中断?其实发送之后等待接收就可以了。
中断的作用是供CPU处理紧急情况的,上述事项中CPU并不忙,呆着也是呆着,等中断与空等待有什么区别?让我们的程序更容易读,按正常的思路正常的流程图进行,就不别扭了。

网友F:
技术是为人服务的,掌握技术是为解决问题的,简单就是美!复杂就是不美。

楼主(2010-04-08):
maxmin的意见很好,谢谢了

网友G:
感觉楼上读取TCNT0有点问题。都已经溢出了。有必要读吗? 不就是TCNT0=256;中断程序需要思考
1# huamunv

网友H:
就进行一项任务,在实际中不太常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