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单片机死机的原因求助高手

楼主(2009-12-23):
我的单片机控制交流接触器,和电磁阀的循环动作的,出现的是程序在循环运行在中一天会出现几次死机,就是停在某一动作死在那里,或是没人操作情况下,自己会停止运行,按下复位就好了,时不时又出现,是用车床上的。请教高手帮我解决急啊,谢谢。

网友A:
电磁阀间的电容有无接上啊?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电磁阀啥作用?

网友C:
用光藕隔离吧。之前做的控制汽缸的产品都是用它隔离的。

网友D:
电源部分一定要加电容滤波,而且如果IO动作不快的话最好也加个小电容

网友E:
有没可能是程序写得不对?

网友F:
也有可能,可以空跑一天试一下

网友G:
是不是有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