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计数器T0实验

楼主(2009-12-23):
/************************************************
跳线设置:J7拔掉,J5的23端插上选中喇叭

显示效果:按一下T0键,因为设置的初值是ff和ff,再按一下等于又加了一个1,
这时候定时器溢出了,产生定时器0中断,喇叭就响,这时候按下复位键可重复做此实验。
************************************************/

#include <reg52.h>
//以下是延时函数
sbit laba=P2^2;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

//以下是主程序
void main()
{
    TMOD=0x05;//定时计数器0为工作方式1-计数方式
    TH0=0xff;//计数器初值
    TL0=0xff;//更改此值,按键的次数就要变如改为0xfd就要按3次键才中断,但是由于按键是直接接在P3.5的,中间没有进行防抖处理,有可能会出现误差请大家注意.
    //PX0=1;
    EA=1;  //开中断总开关
    ET0=1;//开定时器1
    TR0=1;//启动
while(1);//循环
}

//以下是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1_int(void)interrupt 1
{
for(;;)
    {
    laba=0;    //喇叭响
    delay(500);  //延时,保持喇叭响的状态
    laba=1;    //关喇叭
    delay(500); //延时,保持喇叭关的状态
    }
}

网友A:
不错,考下来慢慢看

网友B:
明天上班烧着试一下。

网友C:
我就喜欢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