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ne与split/mixed

楼主(2009-12-23):
做4层板,中间两层(GND和POWER)设置成PLANE或SPILT,各有什么特点?是设置成那一种会更好一点?为什么要设置中间两层为平面层呢?请各书其见!谢谢!

网友A:
CAM plane(CAM平面层)和split/mixe(混合平面层)
CAM plane要先定义好这层的网络,用2D线划分区域,不需要铺铜,工厂已反片的方式生产
split/mixe就是混合平面层,需要先定义这个层的网络,在SETUP-->Layer Definition里面点击Assign,分配网络给混合平面层。分配好后,通过工具栏的plane Area来划分铺铜区域。如果一个平面层有定义几个网络,就需要进行平面层分割了。例如一个电源层,定义了5V和3.3V两个网络,在这层铺铜的时,就将一部分铜皮定义为5V,一部分为3.3V,这样就分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