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在静默(没有通话或发短信时),是否会与基站联系?

楼主(2009-12-23):
手机在静默(没有通话或发短信时),是否会与基站联系?

网友A:
会~基站会定时向覆盖范围内的发送信号,让手机报告自己身份信息。

楼主:
这个定时时间大概是多长?各种制式是否有区别?

网友A:
这个时间没有计算过,你可以自己做个试验吧手机放到音响旁边,手机接受或发送电磁波音响会有噪声。
相邻的蜂窝之间只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B:
基站会定时向覆盖范围内的发送信号,让手机报告自己身份信息,并进行信息身份的确认等~~

楼主:
这个时间没有指标吗?

网友C:
呵呵 看协议吧

网友D:
会的.需要手机上报信息,协议有粗略要求,或者JCSS偷偷瞧瞧你.

楼主:
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能谈谈吗?

网友E:
早前的手机都有一个信号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F:
肯定有的,不过这时间好像比较久,俺放音箱旁,大概有个十几分钟才会有一次吧

楼主:
有的好像要几个小时吧?

网友G:
会的,信号是时常更新的

网友H:
把手机放到旧CRT旁,有信号时屏幕会闪

网友I:
会定期更新的

网友J:
跟手机收到的信号强度有关,动态调整的,不是个固定间隔。

网友K(2010-03-23):
这里讨论的问题叫移动台的周期性位置更新。对于GSM, 由BSC(基站控制器)中的周期性位置更新定时器 T3212决定。T3212由8bit, 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11. T3212的值每增加1,代表时间加6分钟。一般设定值为10,则表示每10×6分钟移动台要做一次周期性位置更新。当然,对于信令负荷较大的小区可以适当延长这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