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干-扰-器的原理

楼主(2009-12-23):
现在有一种手机干-扰-器,开后手机就不能拨打电话或发短信了。用的什么原理?

网友A:
估计就是一个与手机频率相近的发射机,以此来干扰手机信号的正常发射和接收

网友B:
同频覆盖

楼主:
频率有个范围,如何让干扰能有一段范围,如800-850M?

楼主:
如何实现扫频?用的最多的好像是用三角波--VCO,这个可行吧?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方式实现扫频吗?

楼主:
看不到as528528

网友C:
也可以搞一段噪声,然后升频到手机所用频段
当然,功率得大点,否则分下去就没多少了

网友D:
这东东太多了...现在很多学校考试时候开。..

网友E:
我们学校用的屏蔽器都比较老
188 3G 频率都达不到的....

网友:
最最简单的原理,同频干扰而已

楼主:
也可以搞一段噪声,然后升频到手机所用频段
当然,功率得大点,否则分下去就没多少了
引用 网友C:

请问木头东瓜,升频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