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过零点

楼主(2009-12-23):
我这电路的光耦2脚是接ULN2003,1脚经过R7接12V电压。目的是控制可控硅输出调压。
我的思路是:单片机检测交流过零点后,用延时去控制光耦导通。这样使输出的正弦波为不完整的正弦波而达到调压的效果。50HZ的波,实际只有10MS的空间去延时。
可我现在的效果是不能调压,我发现我延时超过4MS,则输出就为完整的正弦波。小于3MS就只有输出正弦波的一半周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控硅没关断,还是过零点没处理好?

楼主:
这是我过零点后采集的到图,即正弦波(图上的波是整流后的,所以没负半周)每过零点我就有一600US的正脉冲。我在程序里用扫描的方法去检测(中断没了),检测到这IO口有高电平我就执行给光耦导通.

楼主:
我现在改为过零点后就中断,用示波器看,发现光耦和单片机输出的波形都正确。但示波器看输出时却发现其光耦关断期间,输出的波形仍然为正常的正弦波!!
为什么可控硅在光耦关断期间,没有关断呢????这电路有啥问题呢??那位大哥指点一下呀!!
注:R100我在接上没接时都是一样的效果

楼主:
这方波是光耦2脚的波形(为低时光耦开,为高时光耦关),正弦波是输出的波形。其明显光耦关断时,正弦波没被切掉!!!

网友A:
电路没问题!软件的问题!

网友A:
看双向可控硅触发原理!你是在调电机的转速吧!
以前给美的做过!

楼主:
真是不明白!我软件在需要是关断了光耦呀???这上面的贴图不是说明光耦断了,可输出的正弦波没切吗??
不太明白

网友B:
请问楼主大哥,你那个R8和R100的值是怎么确定的呀,两个电阻在电路中启什么作用呀?

楼主:
R100我只是为调试多画了个电阻,在PCB板上是NC!!
其他的值我是按DATASheet上标注,我对可控硅也不是很明白。
这电阻我估计跟关断可控硅有关,但我不不懂,要不我就不在在发帖求帮助了

楼主:
那位大哥帮我看看。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我是觉得我这图上的方波在高电平时,其光耦断了,这正弦波也应该不输出了,可还是输出,不明白为什么关不断!!??

网友A:
你光耦是关断了,可是可控硅呢?可控硅一直没关断!
触发要在过零前结束!

网友C:
楼上说的没错,你是在过零了马上打开可控硅,然后试图在一定时间内关闭,但可控硅打开后是关不了的,只有到下一个零点才能关掉,你要在过零后,延时再打开等它零点关闭,也就是说把你的2003的波倒相试试你就知道了

网友D:
汗,还以为你是高电平有效呢;P

而且,触发用窄脉冲即可,不要一直开着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这样说,就是在过零点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光耦是关了。
然后在过零点后的某时刻给个触发脉冲就可以了??
这可控硅是在过零点后就会自动关吗???

楼主:
那里出错了呢???
我按上面说的都试了一遍,咋就是可控硅一直开着!!
这可控硅到底要怎么才能关呢??
我在过零点前后都用示波器看过了波形,其光耦是关的!!

我也试过了在过零点后4 秒后给个脉冲让光耦导通一下。然后一直关,可效果好是输出完整的正弦波!!

网友D:
回复 网友D:

那这样说,就是在过零点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光耦是关了。
然后在过零点后的某时刻给个触发脉冲就可以了??
这可控硅是在过零点后就会自动关吗??? ...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
只要不是电压、电流相移太大,总会在电流过零的时候自动关断。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现在我算是明白双向可控硅的工作原理了!!实验也证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