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00集线器(HUB)功能模块解决方案

楼主(2009-12-23):
目前有一款基于ARM9的嵌入式设备(运行Linux),只有一个网口,现在想在该设备上扩展一个透明的网口出来,这样改设备就有了两个网口,如果一个网口接PC,另外一个网口接网络摄像机,这样PC就可以访问ARM9设备,也可以访问网络摄像机,ARM9也可以访问网络摄像机。

其实,这样就相当于一个3口的网络集线器,PC接一个网口,ARM9设备接一个网口,网络摄像机接一个网口,3个带网口的设备都在同一个网络集线器下,达到可以相互访问的目的。

对于该透明网口的扩展,大家有说明建议和给我指点。

网友A:
什么叫“透明”的网口?

网友B:
按LZ 的意思,你直接去找个HUB、交换机芯片就可以了,比如RTL8305。

楼主:
如果使用“RTL8305”,是与ARM9芯片什么接口连接呢(PHY接口还是MII接口)?
在“RTL8305”上需要编程吗,同时ARM9上的Linux还有针对它做驱动或底层修改吗?

网友A:
用HUB的话,通过物理接口互联即可,不需要驱动,协议部份也无需改动,但可能需要进行适当的配置,跟PC平台的方法完全相同。

网友C:
可以mac直连,可以phy互联,也可以标准以太网连(通过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