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构成的甲类功放

楼主(2009-12-23):
如果将lm317换成dc-dc,从fb端输入也许也能有放大作用。

楼主:
试过,效果不怎么样。
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源IC的瞬态响应不够理想,开关电源的话那就更差了。

楼主:
试过,效果不怎么样。
分析原因可能是电源IC的瞬态响应不够理想,开关电源的话那就更差了。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开关电源的调整速率比ldo快。

网友A:
  1. 我一直以为开关电源的调整速率比ldo快。
开关电源的速度比线性稳压器差,一般至少差一个数量级,原因是开关电源输出端一定有个低通滤波器。
所谓D类放大器,本质上就是个开关电源,所以D类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总是比较差的。

楼主:
我一直以为开关电源的调整速率比ldo快。开关电源的速度比线性稳压器差,一般至少差一个数量级,原因是开关电源输出端一定有个低通滤波器。
所谓D类放大器,本质上就是个开关电源,所以D类放大器的频率响应总是比较差 ...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上电的时候,ldo的上升沿更缓呢?而开关电源却很陡。这让我一直误认为开关电源速度快。
也许我测得不仔细,应该对比输入与输出的时间差。不过开关电源的速度还和震荡频率有关。

网友B(2014-12-19):
奇怪,你为什么驱动喇叭的电路是共发射极放大电路,阻抗与喇叭匹配吗?

网友B:
一般不都是共集电极电路进行阻抗匹配吗

网友C(2015-03-12):
这种电路制作的功放就是出现声音也不会好听的哦,只能讲兴趣爱好弄一下而已。

网友D:
现在又好又便宜的功放那么多干什么搞这么个奇怪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