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手记]
再请教 程序匠人一个C语言的问题

楼主(2009-12-23):
再请教 程序匠人一个C语言的问题:
我在您的<C语言高效编程的的四招技巧>一文中看到这样的用法
const char string2[len] ="this is a example!";
char * cp;
cp = string2 ;
可编译器报错: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D:\work\vfddiplay20091023(v2.0)\program\display2.01\Project\Template\User\Main\main.c 118

怎么处理

楼主:
在IAR FOR ARM 4.42下

楼主:
应该是类型不匹配

网友A:
拜托在提问前,先确定作者。

楼主:
不好意思,那就是我搞错,那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B:
晕,不是吧
这样写如果编译通过了,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将const指针强制指向非const指针很危险的,也不知道是谁想的这么个主意
如果非要这么写,那就写:
cp = (char*)string2

楼主:
我查了,好象是程序匠人写的 .哦也
http://blog.21ic.com/user1/349/archives/2008/48016.html

网友B:
哦也
真是匠人
看来可以改改了 :lol

网友C(2010-03-01):
晕,明显是类型不匹配,指针指个毛啊,这种小儿科问题都会犯,佩服!佩服!!

网友D(2010-04-19):
const char string2[len] ="this is a example!";
const char * cp;
cp = string2 ;

网友E(2010-05-19):
const char string2[len] ="this is a example!";
char * cp;
cp = string2 ;
在ANSI c中式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在C++里面是可以的

网友F:
1# myworkmail 定义的指针是变量,数组地址在编译时候已经确定,不是变量,所以不能这么操作。

网友(2012-06-28):
那该怎么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