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模拟6个串口(485)

楼主(2009-12-23):
各位:
    我们要用LPC2138的GPIO模拟6个串口,每个串口的波特率要256K。大虾们有什么建议。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模拟6个串口,楼主很厉害,没有做过

网友B:
进来等高手

网友:
理论上来说可以吧,
等高手来详细分析。

网友C:
6个256k的串口,处理能力有这么强吗?

网友D:
那估计只能用来收发数据了
还能进行计算处理吗

楼主:
补充一下:这个板子要采集6个通道的数据并做简单的算法,算法复杂度不高。我想时钟跑到60MHz,串口接收用定时器(3个采样作一个起始位的判断)。这样系统效率会不会很低??~等待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E:
呵呵,是有点浪费,
把ARM做成收发器。

楼主:
各位朋友:我现在把波特率设为9600或38400,6个通道收发数据正常。但是我把它调整到115200发送数据是正常的,但收到的数据是错的(串口收是用定时器实现),我的疑惑是定时器的中断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中断响应时间会不会跟异常向量表的位置有关系.现在异常向量表没有重映射到SRAM中。期待高手。。~谢谢

网友F:
只能说明你太有想法了

网友G:
没有做过,还是等高手解答吧

网友H:
还不如用两块单片机 每块3路 便宜又轻松

网友I:
就是啊,为什么非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J:
这也叫创新点吧

网友B:
这不是没可能,这要看你的6路信号是怎么传输的,如果是分时传送的吧,还行,如果还有同时传输的情况那就难办了

网友K:
偶只做过虚拟的串口而已,一路接收,一路传送,加上自带的,也就2对串口

网友L:
我觉得做不到

网友B:
今天在网上看到有串口扩展芯片,LZ可以试试那个

网友M(2010-01-26):
有pca功能就行,p89v51rd2可以做5个软串口

网友N:
有想法,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