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楼主(2009-12-23):
小弟最近看国外的板子上有一MCU,一共48脚,47和48脚(最后的两个引脚)是晶振引脚,晶振是12M的,不知道这是哪个公司的单片机或者ARM,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加注:封装是TQFP48,芯片确实被磨片了,说抄板也对,主要是想知道它用的什么系列,可以选一个性能跟它相当的单片机。

网友A:
凭这点信息无法做任何判断。
就好像说,偶看见一个人,长得挺黑,你知道是谁吗

网友B:
MCU上面应该有**才对的啊,那样才能分辨是哪个厂家的

网友C:
连什么封装都不说清楚。
如果是双列直插,MCS96系列有48脚的。

网友D:
这玩意很多,楼主是不是要超版。。。。。。。。。。。
看明白原理才好问

网友:
估计是想抄板,然后板上这颗IC丝印被擦掉了。

网友E:
测试下功能,重选个单片机做个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