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50毫秒脉冲变成1秒脉冲?

楼主(2009-12-24):
小可遇到个东西,需要将50毫秒的脉冲变成1秒甚至更长时间,但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到合适东西能实现,希望大虾们给指点一下迷境呀?多谢了。
哪怕是个词汇也行的。

网友A:
单稳态触发器。

楼主:
关键还需要脉冲结束后,还能恢复原样的。
如果用单稳态触发器,是不是脉冲来了就保持了,一直到下一个脉冲来了才变呢。

楼主:
谢谢了,基本功不扎实呀。
百度个电路看看。

网友A:
“单稳态”就是只有一个稳定状态,翻过去了过段时间自己还会回来。

网友B:
“单稳态”电路翻转后的状态是暂稳态,过段时间自己就会翻回来。楼主要将窄脉冲展宽,就要利用单稳态电路的暂稳时间,这段时间,就是楼主要的宽脉冲持续时间。
有现成的单稳态电路芯片,如74HC123,一个封装里面两个单稳态触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