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有源晶振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我做了一块2812的最小系统板,分别画了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用有源晶振时仿真器总是与dsp连接不了,出现错误:
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220/-1166 Error during: Execution, OCS,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66 Error Clbottom: 0x00000220
但是用无源晶振时是可以连接的,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请教下是啥原因?

网友A:
1K电阻有点大啊,如果晶振输出后面没调整到1.8V,也不要加那么大,100欧应该正常用,不过最后加个电平转换到1.8V

网友B:
用个无源晶振多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参照网上的电路图做的,谢谢你的指导,明天我试一下

网友C(2010-01-24):
网上的参考电路不一定对啊

网友D:
网上的只能做参考,不知道LZ的结果怎么样了?

网友E:
应该示波器看一下,晶振信号输出.Error connecting to the target: Error 0x00000220/-1166 Error during: Execution, OCS,  Lost processor clock. Device may be operating in a low-power mode.  Do you want to bring it out of this mode?   Sequence ID: 0 Error Code: -1166 Error Clbottom: 0x00000220这个错误的确是晶振的问题,我原来经常遇到.

网友F:
把CLK引脚的电容去掉,再把R9电阻改小,然后再试试。

网友G:
8楼为什么说了那么多次……

楼主:
可能是网速慢没刷过来,多点了几次发表回复,以前我也碰到过

楼主:
用示波器看过了,能起振啊

网友H(2011-03-18):
怎么看不到图啊

网友I:
能起振那应该就没问题啊

网友J: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在程序内部设置是不一样的,有源的一般设置成为旁路模式,无缘的则不是,楼主好好看看程序

网友J:
只要硬件上可以从示波器看出周期性的波型来首先确定晶振没有问题

网友K:
受益匪浅啊!

网友L:
有源晶振接电源了没?

网友M:
楼主提的问题很深奥

网友N(2012-09-05):
1# linhai2009

网友O:
建议使用无源晶振    可能DSP晶振接口内部配置问题   你看看手册吧

网友O:
补充一下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区别
1.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

2.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

主要看你应用到的电路,如果有时钟电路,就用无源,否则就用有源
无源晶体需要用DSP片内的振荡器,无源晶体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无源的要和其他元件才能组成正常的振荡电路,同样的晶体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的DSP,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
有源晶振不需要DSP的内部振荡器,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通常使用一个电容和电感构成的PI型滤波网络,输出端用一个小阻值的电阻过滤信号即可),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
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引脚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是5V则是否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碰晶体另外一个脚,这个电压有明显变化,证明是起振了的

网友P(2014-05-20):
你这还有图吗?我这边看不到你的电路图,有源晶振不知道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