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请教

楼主(2009-12-24):
Uart0_RecvBlock(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size)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实现比较好呢
比如:
Uart0_RecvBlock(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size; i++)
  {
    while(!RI0);   // 等待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完成
     RI0 = 0;          // 清除RI0标志位
    *ptr++ = SBUF0;   // 读取数据
  }
}
但要等待接收,而且当要接收的数据超过待接收的数据时要等待接收完;
怎样实现没有数据不等待呢
什么方法比较好
谢过先

网友A:
中断接收加循环队列

楼主:
那这个程序里要做什么呢。。

网友B:
中断方式可以保证不丢数据,不死等!

网友C:
char Uart0_RecvBlock(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size; i++)
  {
       while(!RI0)   // 等待接收一个字节数据完成
    {
           DelayHalfms();//具体看波特率定
           TimeCont++;
           if(TimeCont>2000)//1秒超时返回
           return i;//返回以接受数据个数
       }
       RI0 = 0;          // 清除RI0标志位
    *ptr++ = SBUF0;   // 读取数
  }
}

楼主:
这个程序咋样呢

#define  RxBufMax   0x1F
#define  RxBufLen   32

unsigned char RxBuf[32];
unsigned char RxCount;
unsigned char PutFifoPt;
unsigned char GetFifoPt;
unsigned char TempFifo;

void InitialFifo(void)
{
RxCount = PutFifoPt = GetFifoPt = 0;
}

void PutFifo(void)
{
if(RxCount < RxBufLen)
{
  *(RxBuf + PutFifoPt) = SBUF0;
  PutFifoPt++;
  PutFifoPt = PutFifoPt & RxBufMax;
  RxCount++;
}
}

unsigned char GetFifo()
{
  ES0 = 0;
  TempFifo = *(RxBuf + GetFifoPt);
  GetFifoPt++;
  GetFifoPt = GetFifoPt & RxBufMax;
  RxCount--;
  ES0 = 1;
  return TempFifo;
}

unsigned char Uart0_RecvBlock(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siz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len;

if(len = RxCount)
{
  if(len > size) len = size;
  for (i = 0; i < len; i++)
   *ptr++ = GetFifo();
}
return len;
}

void Uart0_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0)                                // 判断是否是接收中断
{
   RI0 = 0;                        //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
  PutFifo();
}
if (TI0)                                // 判断是否是发送完成中断
{
//        TI0 = 0;                                // 清除发送完成中断标志
}
}

楼主:
DelayHalfms();
这个延时怎么确定啊
6# 电脑圆圆

网友C:
这里我用半毫秒
延迟要比传输一字节所用的时间小,比如9600bps时传输一字节为1/1200s,最好用0.2ms这样,不要延迟1ms以上否则可能来不及接收而被覆盖从而丢帧

网友D:
7楼正解

网友D:
中断只收数,存储在FIFO
我有现成的例子,如需要站短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改为6楼正解,呵呵
我七楼的程序是中断加FIFO的啊
有啥需要完善的啊
有程序上来看看啊
谢谢

楼主:
如果要接收大量数据而缓存又没办法那么大,一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E:
可以考虑用中断重入的方法.
Interrupt ISR_UART()
{
if(Buff A未满&&没有数据待处理){
    读入数据到Buff A;
   如果Buff A满,则设定Buff A数据待处理标志;
} else if(Buff B未满&&没有数据待处理){
    读入数据到Buff B;
   如果Buff B满,则设定Buff B数据待处理标志;
} else {
   丢弃数据;
}
/* 在这里要将中断返回地址替换为DataPrc的地址, 并将原返回地址压到堆栈的更下层,由DataPrc程序结束后返回该地址*/
如果DataPrc已经退出则将DataPrc的地址压入堆栈;
设定DataPrc忙标志;
中断返回;
}
Void DataPrc(void)
{
if(Buff A数据待处理){
     处理Buff A数据;
    清除Buff A数据待处理标志;
}
if(Buff BA数据待处理){
     处理Buff B数据;
    清除Buff B数据待处理标志;
}
清除DataPrc忙标志;
返回;    /* 这里将返回接收中断发生前的程序地址 */
}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
这样做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要等到缓存满了才处理数据?

网友F:
看看我发的这贴,自信能比较好的解决您此类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150846-1-1.html

网友E:
关于15#的算法,不一定要数据满后才处理,这取决与你的需要。这个算法的思想是一个占先多任务的设计,即在有数据时你可以及时地进行处理,没有数据时可以做其他的事情!

网友:
上面有的方法也够差劲的,就不要去误导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