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口网络及互易定理求助

楼主(2009-12-24):
1,两个双口网络串联后网络参数与原网络有什么关系?
2,互易定理适用于什么网络?

网友A:
论述某些网络具有的互易性质的定理。互易性质表现为:将网络的输入和特定输出互换位置后,输出不因这种换位而有所改变。具有互易性质的网络称为互易网络。互易性不仅一些电网络有,某些声学系统、力学系统等也有。

应用条件  并非任何一个网络都具有互易性质。一般地说,由线性时不变的二端电阻元件、电感元件、电容元件、耦合电感器和理想变压器连接而成的网络均有此性质。含有受控电源、非线性元件、时变元件、回转器的网络都不一定具有这种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