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有点进展;但晶体仍不起振

楼主(2009-12-24):
用ISP把芯片擦掉正常;用JTAG联机正常;也可使用JTAG擦除LPC2378;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11.0592MHZ的晶体没有起振;大家帮我想想怎么回事?

网友:
我以前焊有源晶振的时候,
焊锡摸多了,把俩脚短路了,
也没起振,
你在仔细看看。

网友A:
芯片擦除后,用的是内部4M RC,外晶振是不会振的。
只有下载程序后,切换到外晶振时才振。

网友B:
我以前焊有源晶振的时候,
焊锡摸多了,把俩脚短路了,
也没起振,
你在仔细看看。
引用 网友C:

不应是这个情况吧

网友D:
是啊,不可能,那个能看出来的

网友E:
就是,不应该呀

网友D:
解决了吗?

网友F:
用内部4M RC,外晶振是不会振。以后得注意

网友G:
xiaoxin1986您好:
您可以试试将匹配电容减小试试。

网友H:
我以前也碰到过晶振不起振的问题,后来发现时电容不匹配,LZ可以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I:
上电的时候外部晶体是不振的,用的是内部RC振荡器。只有正确执行相关实始化代码后外部振荡器才工作。
这样的好处是:
1.不管接没接外部振荡器,保证上电就能工作。
2.现在振荡器和pll频率范围比较大,不好弄个缺省值出来,必须针对实际应用设置
3.用内部RC省电一些,有些低功耗应用只用内部RC就够了。

网友J:
我修改了PLL 参数 现在JTAG 链接不上了怎么办?

网友I:
这个。。。难说。PLL的参数超限没有?

网友J:
进入死循环了,检测配置的那个参数 配置进去没,但配置错误了,素以就出问题了

网友K(2011-09-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切换啊?怎么才能起振啊?O(∩_∩)O谢谢

网友K: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怎么切换啊?怎么才能起振啊?O(∩_∩)O谢谢
qq:807069138@qq.com,很急啊,谢谢楼主!!!!!!!

网友L:
看老贴,学知识。温故而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