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出口印度的机器,电机怎么办?

楼主(2009-12-24):
问过说420V,网上查说波动范围很大,是不是选绝缘等级高一点的就可以用了?
谢谢!!

网友A:
印度的电网电压是230V 50Hz,按这个规格选择就是。

楼主:
那动力电压就是400了,得考虑440?
他们也是10%?

网友A:
印度和中国一样,农村电网电压不稳,但也不会那么离谱。

网友B:
功率因素比较低的线路会有超10%的电压浮动。以前有条专用线路,10KV变出口功因0.43,单相220V线路2KVA,晚上出口电压超过290V!

网友A:
除非客户指定,设计时按照标准留取余量即可,超出余量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或损坏,只要在说明文档、设备铭牌上标明相关参数范围即无需负责。

网友C:
我们的客户都要求到印度的产品电源电压容许有+/-15%的波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