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个关于画板的小小问题

楼主(2009-12-24):
小弟用的是DXP2004,最近画板,有两个小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先:
1.添加封装问题,比喻说我原理图里面有序列号R1~R100的电阻,前面R1~R50我用的是贴片1206的封装,我发现在原理图里面逐一添加可以,但是太慢了,有没有一次性(也就是选中R1~R50)全部添加为1206封装,请问操作过程怎么样的?

2.在PCB里面,所有元器件的序号的大小都是默认的尺寸,我想将所有的元器件的序号尺寸改为宽度1mm,厚度0.15mm,大小,这样做出来的板丝印层感觉比较舒服,请问怎么样
一次性选中全部修改,具体操作顺序是怎么样的呢?
我知道肯定可以的,但是自己暂时还没找出来,还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比如加电阻,最简单的方法先设置好一个电阻,然后剩下的直接复制粘贴,这样就不要重新改封装了;第二条同上

楼主:
呵呵!这个我知道,可是我现在已经画好原理图了,只是里面的电阻封装还没添加,所以现在不能用你所说的方法;
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从原理图直接生成PCB的时候,里面的元器件序列号大小已经是默认的高为2.54mm,宽为0.25mm,我想统一的调整,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