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弱下拉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24):
我也不是很明白 同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弱下拉取决于你的输入信号的驱动能力,尽量不影响正常的输入信号,还要确保无输入时能拉到位,自己试一下,一般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C:
这里所谓的“下拉”通常是基于DA端可能处于“高阻”或“断开”状态的考虑。如果没有DA信号输入,将由那个“弱下拉”电阻将电压拉至零电位。既然是“弱下拉”其取值可以大些,否则会影响DA的驱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注意,在电路中,无输入信号的概念是输入端短接到地,而不是输入端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