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面板要加这个

楼主(2009-12-24):
今天看到一块单面板,他连的线,在两个焊盘之间画了一条丝印层的线,上面加了一条顶层线这样连的效果是什么?是为了使两个焊盘相连吗?如果相连的画,那这条线在做出板子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底层肯定是连不了的,但是在顶层是怎么处理这条线的?

楼主:
新手,不懂啊。
只有请高手帮下....:$

网友A:
做出的板子上是没有铜箔连线的,靠插件时插入对应的导线连接它。

如果你喜欢拆开电器看,应该会看到过很多单面板上有这样的跳线的。

网友B:
表示“跨接线”

楼主:
看见过,这样的跳线多了,会不会影响板子的质量啊?

楼主:
是在是在无法相连的时候做的,还是为了美观、整洁。还是两者都有?

网友B:
当然不是为了美观和整洁。是不得已而为之。

网友A:
当然是单面板实在连不通时才会做这个,这个可谈不上多美观

也看到过一些小厂用来做地址跳线(为了省下插针和跳线帽的钱),BS之...

楼主:
这样的跳线多了,会不会影响板子的质量啊?

网友C:
为了能通过DRC,实际做成单面板后,顶层就是元件面,没有任何导线。
加工时用金属丝(距离短一般也可以用直插器件剪下来的脚)。
为了降低成本,不做双面板,人力成本又是很便宜的情况下,是很好的选择。
一般只要不是高速板,不会影响到电气性能。

网友:
回复 网友C:
预计不是你说的那样,你看楼主的图,连接之间都是相同的标号的,还是应该是前面几楼说的跳线

网友D:
我晕11楼!10楼 说的没错呀,也是说跳线呀!!只是人家更详细一点而已!!
这种跳线大家没必要这么BS吧??
俺以前做的功放板(出厂价都100美金的,供给欧洲),都是这么搞呀!!
这样做很多时候可以节省很多成本!
在大功率板子上尤其,你想想要走5MM的电源线,这么在板上一走,还有多少空间,而来个跳线(猛铜跳线),那效果就很爽了!!!板子也很规整了

网友D:
不过说实话,单纯为了走线而搞这么多跳线,也就是走不通就想来根跳线,俺BS,没水平
但有些板子是为了布局需要,用了可以带来很多好出,我觉得要推荐,就如很多功放板,大功率管子要都放在在两边对称,可没个管子的+VCC -VCC,在你走线的时候你就发现很麻烦,而且尺寸定了,又要单面的板子。

网友E:
你都知道是单面板了顶层是肯定没有连接铜的,只是为了标注那个地方是需要跳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错了,以为他说的是那种节省安规元件等等呢……

网友F:
这样可以把单面板当双面板用,节省成本!

网友G:
我怎么看不到图?

网友H:
拆开手边的电话机,疑问消失!

网友I:
秀得是呢。。。

网友J:
因为是单面板,一个平面线路肯定不能交叉,否则就短路了。这是跳线的 标识。

可以找个单面板看看。

网友K:
字符层的线只是标注这里要飞线。顶层的线画上我想是为了过规则检查,要不这个网络的布线就是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