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TV-OUT的朋友们进来讨论了啊。

楼主(2009-12-24):
手头有个案子,在原来的VGA显示基础上添加TV-OUT,要求有点特殊,请看下图:

我找了很久,似乎只有这个CH7028可以用,发邮件给总部问,但似乎老外最近都沉浸在圣诞的快乐中,没有时间搭理咱。所以到这里来问问,有没有人玩过这个芯片的,或者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案。对了,要不含BGA封装芯片的解决方案。

楼主:
不想直接用VGA转TVOUT是因为1024*768转到800*600时,图像细节会丢失。
直接取800*600点就不会失真了。这个框也是可以移动的,用户可以取出任何部分到TVOUT,而且,如果800*600可以行得通,那么再往下的分辨率也肯定可以支持,根据所接TV支持的分辨率作修改。

网友A:
很明显,CH7028只是视频编码器,是没有帧缓存的。所以你那个接法时序是对不上的。

既然用了FPGA,为什么不单独给他开个窗口,单独输出呢?

楼主:
CH7028数据手册说内置16MBIT就是2M字节的SDRAM,可以实现帧率转换及图形旋转等功能。
FPGA引脚资源所剩不多,所以想利用原来的RGB总线,而且要单独输出可能要再外挂RAM做帧缓存。

数据手册送上。

网友B:
这个芯片是首选,另外还有几个,但是想不起来了。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网上只有的简化版的资料,被它的框图误导了。
本身有帧缓存的,点时钟可以到120MHz,那就应该是可以的,只要控制写入时序就可以了。

楼主:
是啊,如果真能用就好了,FPGA不用增加多少使用资源。
哎,完全版的数据手册要发邮件去总部要,我昨天发了,今天没有收到。邮件中顺便也问了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到底行不行还要等那边的回复。关键是对输入时序有什么要求。
如果大家有做过一样的案子,说是肯定可行,那我就不用等,直接改板了。原理图什么的都画好了。

网友B:
费那事,给你datasheet

楼主:
Yeath!
真是太感谢COREDUO了,您一定用过这个芯片吧。好,决定就用它了。
也要谢谢XWJ,还有上次你给的T9拼音输入法对我帮助很大,我已经基本成功实现单片机的全键盘拼音输入法了。五笔输入法设计也在进行中。

网友B:
给你增加了一种选择

网友C:
飞利浦那个片子怎么觉得比7028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