损耗小的限流电路有哪些?

楼主(2009-12-24):
(无正文)

网友A:
先说清楚是直流还是交流,如果是交流,频率多少?电流多大?

楼主:
回得真快。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直流24V

网友A:
仍然没说清楚,电流多大?

网友B:
如果是线性调整且输入电压固定,功耗是难以做小的,就算限流电路功耗小了,限幅电路也小不了

楼主:
限流电路是把电流限定在某个范围内,接触过的除了最简单的
电阻可以把电流限定为U/R外,就是利用非线性元件的U/I特性
和电阻来限流。

楼主:
限流后的电压应该是多少?不同的限流电路不同的吧

网友C:
限流后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这个只取决于你的负载特性,而和什么电路无关。

要想“自身损耗小”,就需要用高灵敏度的放大电路,比如用高端电流检测IC、用霍尔磁传感器、电流互感器,
后两者只要把导线穿过磁芯就行了,可以认为压降为0

楼主:
4楼: 仍然没说清楚,电流多大?
输入电流是几百uA

楼主:
以前自己玩的时候从来不去想功耗什么事的,直接插上电源,现在……哎
估计也不是很难,只是初次接触,又没什么经验和能力。
成本几毛钱也要算过的,不知道怎么搞了。很迷茫……

网友A:
几百uA,基本上不必考虑功耗。
电源电压24V,1mA电流才24mW,为什么要找“自身损耗小的限流电路”?

楼主:
总静态电流要限制在200uA以下,基本不耗电的产品了,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小
所以在各个部分都要降功耗

网友D:
晕倒!你早点说啊!大家也就不必这费劲了!

楼主:
11楼和13楼为什么这么说?电流很小就不用降功耗了?还是思路有问题?
最近发现学得太差劲了:(

楼主:
哈哈 还是8楼说的好 我倒忘了是恒流源的性质了
8楼: 限流后的电压应该是多少? ——这个只取决于你的负载特性,而和什么电路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