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PPTC和保险丝的作用

楼主(2009-12-24):
电流增大后,PPTC的电阻升高,阻断电流,起到保护负载电路的作用。
但是,当电流断开后,如果负载还是短路的,岂不是又使PPTC进入到保护的状态?
这样反复的动作,如果PPTC没有烧断,那就是负载被大电流烧坏了。

如果这样的结果,对于电路的保护而言,PPTC的作用,是否还不如保险丝?

楼主:
没有人用作PPTC啊?

网友A:
楼主的理解不正确,电流会被限制在一个门限处,这是一个平衡态,不会发生振荡。

网友B:
PPTC的电阻升高后,只要一点点电流就会让其保持温度,只要负载不断开或不断电,则其一直为高阻状态,一直断开着负载电流。

哪来的大电流呢?

网友A:
其实楼主如果真正理解欧姆定律就不会感到困惑了。

网友C:
只要不是“负阻”就振荡不起来。

网友D:
同意HWM。
即使是“负阻”,也未必能产生振荡,还需要一些其它条件。

楼主:
PPTC的电阻升高后,只要一点点电流就会让其保持温度,只要负载不断开或不断电,则其一直为高阻状态,一直断开着负载电流。

哪来的大电流呢?
引用 网友B:

如果按照XWJ的理解,我就明白了。

网友E:
说成PTC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成PPTC

楼主:
说成PTC就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要说成PPTC
引用 网友E:

PPTC,即高分子聚合物正系数温度电阻。俗称自恢复保险丝或过流保护片。
PPTC特性是在正常电流情况下呈现低电阻,约数mΩ到数Ω之间。在过电流故障下,电阻急剧升高,从而保护后端电路。由于具有优异的可恢复特性,用于过电流保护时,在故障消除之后,电路可自动恢复到导通状态。

难道大家讨论的是PTC,不是PPTC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F:
1,PTC分两种用途,一是测温,二是过流保护
2,NTC也分两种用途,一是测温,二是抑制电源开机冲击电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PTC是一种限流保护器件。目前的PTC分为两种,高分子材料的PTC,称为PPTC。另外一种是陶瓷PTC称为CPTC。陶瓷PTC的过电压耐受能力比高分子的好,但是陶瓷PTC不能实现低阻值,所以目前我们用的大多数的是高分子材料的PTC。
浪拓电子--您身边的电路保护专家

网友H:
这个最后达到一个平衡态

网友I(2014-12-14):
看来不理解 PTC  的 还 大有 人在 啊

网友J:
论坛里就得有几位高人指点啊.

网友K:
记得一点,温度不能突变。另外一点 PTC还是会有电流流过,有电流流过就还会产生热量维持PTC的高热阻。 只有这个电流完全断掉,并且等待一定时间后,才会恢复原状。

网友L:
pptc过大浪涌的时候分断速度不如速溶保险
但是如果只是usb短路保护之类的还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