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的警告

楼主(2009-12-24):
在KEIL中出现这样的警告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网友A:
有外部变量没有声明

网友B: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加上下面两行试试:
XXX   SEGMENT   CODE
RSEG   XXX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存在至少一个函数没有编写,或引用了一个无目标的函数名

网友C:
给你翻译:

程序存储空间重叠
未定义的外部标号
未定义的外部标号被引用

后面两个警告有可能 (1)你没把.C或者.h文件添加到项目中,把文件加到项目中看看
(2)存在你定义了但没有调用的函数

网友D: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表示有空间重叠,如果全是C语言的话经常是把变量的空间类型搞错了
如果用汇编的话就有可能是因为程序段定位空间重叠了。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O UNRESOLVED EXTERNAL
有没有定义的变量,或者是没有声明的外部变量或者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