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ucos的boot与app

楼主(2009-12-24):
在LPC2378上实现远程升级的boot loader,升级数据及标志都放在外扩flash中,那么boot loader工程与APP工程除了代码的定位不外还有什么区别吗?是不是只要在一般的工程上实现到APP的跳转就可以作为boot loader?(问题已解决,答案在下面回答)

楼主:
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假设,上面说的是可行的。可是又有个问题出来了:如果APP是ucos工程就不行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加了操作系统就不行了,因为我只用ucos试过,期待答案,为什么app是ucos的工程就不行了呢?

网友A:
我也只用ucos试过

楼主:
最新进展:一般的工程是运行在用户模式,而带ucos操作系统的是运行在管理模式,后面的问题还在解决中。。。

楼主:
最后解决方案:boot要运行在管理模式进行引导app,app中断在ucos初始化之前进行重映射到ram,同时令REMAP 等于2,也就是打开重映射~!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