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图像处理

楼主(2009-12-24):
在进行图像处理时,
有没有必要把SDRAM里的视频数据先存到L2里再操作,
我是新手,请大家给指导一下

网友:
L2的读写速度块,
如果算法复杂,
应给要把数据放入L2吧,保证实时性。

楼主:
L2的读写速度块,
如果算法复杂,
应给要把数据放入L2吧,保证实时性。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相关的代码,分享一下

网友B:
八百多积分了还新手啊……

网友C:
都是问问题问出来的……?

网友D:
怎么把DDR中的程序存到L2里面呢

网友E:
八百多积分了还新手啊……
引用 网友B:

分多不代表不是新手啊,每个人懂得只是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的

网友E:
都是问问题问出来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鼓励,论坛一个很大的功能就是相互交流答疑解惑

网友F:
说的好,支持楼上的

网友F:
看你需要怎么应用了,如果 你需要频繁的用同一个图像最好还是存过去

网友G(2011-04-09):
大家好像都没有回答楼主的问题啊

网友H:
是的,肯定是先从外部sram到内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