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请帮忙算算这个图的电阻值,谢谢了!!

楼主(2009-12-24):
求助高手!请帮忙算算这个图的电阻值,谢谢了!!
哪位高手会算的帮帮忙吧,万分感谢!!

网友A:
其实算2组就可以了。
第一组的输出等效为Uo1=1/3Uab,Ro1=R||2R
第二组:Uo2=R/(3R+Ro1),Ro2=R||(2R+Ro1)
第N+1组:Uo=R/(3R+RoN),Ro=R||(2R+RoN)

网友B:
初中生都会算啊

网友C:
(2R+Rx)//R=Rx 时
Rx=0.732R
也就是说RX如果可以等于 0.732R,那么再多的电阻并联,Rx的值不变。
确实Rx在这个电路中可以接近这个值。。
那么,Rab=2.732R

网友D:
楼上的方程列错了,应该是2R+R//Rx=Rx。
不过计算结果是对的。

网友A:
最后一组应该是(2R+Rx)//R=Rx

网友D:
6楼:
原来我说的Rx和4楼说的Rx不同。4楼说的是不包括两个R向右看过去的电阻,即Rab-2R。我说的是包括两个R向右看的电阻,即Rab。所以,都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