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问题是这样的。有老猫(modem)A和新猫B(不是一个品牌)。所用的变压器都是12V,1A的。相应的原装变压器为老A'和新B'。 现在有一个变压器新C',是12V,1.25A的。
目前对于新猫B,所有的变压器老A',新B'和新C'都好使。
对于老猫A,只有插上新B'变压器的时候好使,如果插上老A'和新C'变压器,都不好使。
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是哪个猫,或者哪个变压器的问题呢?

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难理解,我个人认识会不会是因为标称值和实际值的差别呢?我也只是猜猜,有经验的大侠说说看。
谢谢了

网友A:
要看是DC还是AC的,
有的猫,里面的电源带全桥整流,交流直流无所谓,
而有的不带,则不可以。

楼主:
应该是DC的

网友B:
  1. 对于老猫A,只有插上新B'变压器的时候好使,如果插上老A'和新C'变压器,都不好使。
由上句:“对于老猫A,插上老A'变压器,不好使。”
原装的也不好使?
很难理解。

网友C:
测量一下带载电压即可进一步分析。

楼主:
原来的猫出问题了,才买新的了
4# maychang

网友B:
  1. 原来的猫出问题了,才买新的了
你的问题,你已经得出答案了,对不?

实际上,5楼Chunyang已经给出答案,万用表量量便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电源出问题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