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的OE#端和DM642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9-12-24):
合众达开发板的原理图和TI的原理图上Flash的OE#端和DM642的AARE#(J25)连在一起的,但是有的书上是把Flash的OE#端和AAOE#(J24)连在一起的。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1-11-24):
没啥特殊的,就是dsp出来的aoe,are,awe,信号通过cpld在接到flash的相应管脚,6713的dsk就是这样,我在我们公司里看到的一块电路,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唯一可能的用处,就是等cpld/fpga完成配置后,dsp才开始boot,这样,保证dsp工作的时候,外围的器件已经准备好了。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看看AARE#(J25)和AAOE#(J24)管脚的意思,大概就能知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