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台史上最“烂”的示波器!(连载中……)

楼主(2009-12-24):
DIY一台史上最“烂”的示波器!
题记:既然不能做到最好,那么就让我们设法做到最烂吧,呵呵。

前言:

上次看到网友“不亦心”转来的贴子,说是有牛人用单片机+VGA显示器做了个俄罗斯方块游戏。匠人看后对VGA也有了点兴趣。于是和同事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一颗成本只有2元多的EMC单片机,不借助外围复杂电路,直接驱动VGA显示器,去打造一款“史上”(同时也是“世上”)最“烂”的示波器。

项目还在DIY过程中,今天先上几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回头咱们慢慢展开这个故事。

图片1:输入正弦波时显示如下:

图片2:输入三角波时显示如下:

图片3:输入方波时显示如下:

-------------------------------------------------------
20010年01月01日补充:

传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http://www.tudou.com/v/NAcbJw0xTYY

这是又一个视频:
http://www.tudou.com/v/_R0sTAG4kak

说明:这个视频中,演示了示波效果。以及切换采样速率和暂停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还做了几个汉字哦。

-------------------------------------------------------
2010年01月10日日补充:
*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将匠人彻底打趴下

网友A:
匠人 我有个想法 这个示波器 应该把屏幕旋转90度来用 即行扫方向表示幅值  场方向表示t
那么每一行只需要输出一个点就可以也不需要中间产生多少缓存了
即使显示双路信号 也仅两个点而已
因此这个示波器也不怎么“烂 ...
引用 网友B:

呵呵,老x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资源极少的低端单片机,只能这么干:)

另外提醒下你:
电脑显示器只能识别时序、行场频正确的那几种信号,而不是你想怎么扫描就能扫描出来的。
所以VGA显示器你按320*240*xxHz去发信号的话绝大多数的显示器都会认不出信号的。

所以只能按规定的分辨率和频率去输出,一般建议按最低640*480*60Hz来显示输出。
而这时实际上是一场扫描525行,一行是800个点,行频31.5kHz,点频是25.2MHz。
很明显,单片机输出不了这么快,那就把点拉宽,每次电平变化对应几个点的宽度即可,然后对应把相邻的行多复制几遍,这样显示出来的点就还是方的了。
但不管怎样,都必须得保证行频大致正确,而且确保一帧是扫描525行,场同步是2行。
——也就是说:一行内的数据可以变粗,但一行的总宽度(对应行频)、场频以及同步头的格式不能乱来。
(当然,行频、场频也允许有一定的误差,显示器内的锁相环照样会同步、调整粗正确的显示宽度的,但也不能差得太离谱了哦:))

网友B:
今天点亮了屏 测试了静态输出 然后想换成输出点阵 结果屏幕过段时间就开始闪烁 时间参数反复排查了N多遍未果  只好先凑合着做了点阵显示 从屏显的直线看起来行场应该没什么错误了 但不知为何仍然闪烁 ,
每32行插入一行黑色数据用于计算下行要显示的内容

程序

网友C:
匠人牛b啊,哈哈。我也发个我写的vga的教程,相比而下我的就贵很多。。。跟匠人差距啊

网友D:
板凳搬好,匠人开讲了。

网友A:
为什么是虚线?

网友D:
我猜可能是:
1.单片机采样速度不够。
2.还没有做直线和曲线的拟合。

楼主:
为什么是虚线?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采样速度不够,而是因为显示扫描速度跟不上

网友E:
广告位招租

网友A:
不是因为采样速度不够,而是因为显示扫描速度跟不上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要花几行的时间来处理数据吗?
那为什么不放在场消隐器件处理?

网友F:
:lol  显示扫描速度跟不上?不会吧,          LS说的对,

想玩这个的童鞋,把不亦心的帖子那HEX烧进单片机,然后示波器抓抓波就知道玩了,更聪明办法是在PROTEUS里用虚拟示波器抓抓波,然后了解下VGA和电视机的行和场.就出来了.

网友G:
哈哈,不错!
是用汇编写的吧,用汇编做的东西理解和移植都很累,如果是C代码实现的,那这作品移植以其它平台很容易。

楼主:
这个东西如果要用c写,在单片机上,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楼主:
为什么?
要花几行的时间来处理数据吗?
那为什么不放在场消隐器件处理?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在行间,而在列间。

网友H:
题记:既然不能做到最好,那么就让我们设法做到最烂吧,呵呵。

引用 楼主:

这题记写的,呵呵

俺搬个凳子来,好好学习下

楼主:
顺带介绍一下VGA的知识吧。

VGA简介

VGA(Video Graphics Array) 也叫D-Sub接口,是IBM1987年随PS2机一起推出的一种视频传输标准。具有分辨率高、显示速率快、颜色丰富等优点,在彩色显示器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目前VGA技术的应用主要基于VGA显示卡的计算机、笔记本等设备。
VGA是输出模拟信号的接口。计算机内部以数字方式生成的显示图像信息,被显卡中的数字/模拟转换器转变为RG、B三原色信号和行、场同步信号,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显示设备中。对于模拟显示设备,如模拟CRT显示器,信号被直接送到相应的处理电路,驱动控制显像管生成图像。

虽然液晶显示器可以直接接收数字信号,但很多低端产品为了与VGA接口显卡相匹配,因而也采用VGA接口。

常见的彩色显示器一般由阴极射线管(CRT)构成,彩色由GRB(Green Red Blue)基色组成。显示采用逐行扫描的方式解决。VGA显示控制器控制 CRT显示图象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楼主:
CRT工作原理

逐行扫描方式

显示器采用光栅扫描方式,阴极射线枪发出电子束打在涂有荧光粉的荧光屏上,产生GRB基色,合成一个彩色像素。扫描从屏幕的左上方开始,从左到右(受行(水平)同步信号HSYNC控制),从上到下(受场(垂直)同步信号VSYNC控制),逐行扫描。每扫完一行(到达最右端),电子束回到下一行的起始位置(最左端)。在这期间,CRT、对电子束进行消隐。每行结束时,用行同步信号进行行同步。扫描完所有行,用场同步信号进行场同步,并使扫描回到屏幕的左上方,同时进行场消隐,并预备进行下一的扫描。这种方法也就是常说的逐行扫描显示。

扫描轨迹见下图(实线是行正程扫描,虚线是行逆程扫描(实际已被消隐))。

楼主:
行场振荡、自动同步跟踪

由于显示器需要显示适应不同分辨率的图像,相应的行场扫描频率会随显卡给出的同步信号而变,因而显示器具有自动同步跟踪的功能。

显示器内部的自动同步偏向IC通过2个锁相环(PLL)将行输出、行振荡、行同步信号三者的频率锁定,使三者始终处于同频同相状态。其中一个PLL将行振荡频率和行同步信号频率锁定,使之处于稳定的工作状态,另一个PLL用来修正行驱动的输出以补偿行输出电路的延迟。这样就可以实现行同步、行振荡、和行输出三者的同步。

从显卡输出的行场同步信号经自动同步偏向IC识**控制行场振荡器工作,场振荡锯齿波驱动场输出电路(IC),经场输出电路放大后加在场偏转线圈上,产生垂直方向的扫描。

行振荡PWM脉冲送到水平偏向输出电路,通过行激励放大后在行输出极产生行锯齿波电流后加在行偏转线圈上,生产水平方向的扫描

行场扫描电流如下图所示:

另外,由于分辨率改变后偏转电流要求也会随着改变,所以行输出的供电电压也会跟随分辨率而变化。CRT显示器会根据不同的分辨率将行供电电压调整至相应的水平以满足行电流的要求。

楼主:
RGB视频信号

RGB 为视频(像素)数据,在没有图像投射到屏幕时插入消隐信号,当消隐有效时,RGB 信号无效。显卡输出的RGB信号经前置放大处理(消隐、钳位、对比度和ABL控制)后进行视频放大,产生足够强度的信号驱动显像管。

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过于关心RGB 信号是如何放大送显。唯一需要关心的是,显示器端的RGB输入口有些什么电路,这些电路会和外部电路发生什么联系,让我们看一个电路:

通过这个电路我们可以看到,显示器端的RGB输入口上,分别都有一个下拉电阻(75欧姆)。如果我们用万用表去测量,也可以验证这一点。如果我们准备设计一个向显示器传送RGB信号的电路,一定不要忽略这个75欧姆下拉电阻对线上电压的影响。

网友F:
换高速的单片机:lol  比如AVR

楼主:
换高速的单片机:lol  比如AVR
引用 网友F:

AVR的每条指令能够比0.1us更快吗?

匠人目前使用的EMC单片机,采用20MHZ晶振,单指令周期,每条指令0.1us。

楼主:
资料先发这些,大家伙慢慢消化。回头发VGA接口和时序方面的资料。

网友I:
想起大学课程   电视机原理

网友D:
AVR的每条指令能够比0.1us更快吗?

匠人目前使用的EMC单片机,采用20MHZ晶振,单指令周期,每条指令0.1us。
引用 楼主:

EMC什么型号能达到这么快 ?一条指令只需要两个机器周期?!

楼主:
EMC什么型号能达到这么快 ?一条指令只需要两个机器周期?!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都可以哦。一条指令只需要两个机器周期,同等工作频率下比PIC快1倍。51之流那就更要靠边站了。

这也是匠人这次选择emc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它的“快”。(不过,对于这个项目来说,还是不够快,这个后面会说到)

网友J:
有意思,本公主有空儿拿STM32玩玩,:kiss:

网友K:
占座再看

网友L:
:o  这个,不做那么精细就没事吧,

网友M:
AVR好像可以到几十纳秒的吧?反正好像不用100ns.

网友N:
呵呵,是不是史上最便宜的示波器呢?:lol

网友O:
呵呵,看起来还比较清楚

网友E:
有意思,本公主有空儿拿STM32玩玩,:kiss:
引用 网友J:

期待ing...

网友P:
AVR的每条指令能够比0.1us更快吗?
    匠人目前使用的EMC单片机,采用20MHZ晶振,单指令周期,每条指令0.1us。
引用 楼主:

就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匠人的视野狭窄啊。
同样主频下,你说的这个事,AVR可能快5到10倍。

网友Q:
搬板凳听课

楼主:
AVR的每条指令能够比0.1us更快吗?
    匠人目前使用的EMC单片机,采用20MHZ晶振,单指令周期,每条指令0.1us。
引用 楼主:

就这几句就可以看出匠人的视野狭窄啊。
同样主频下,你说的这个事,AVR可能快5到10倍。
--------------------------------------------------------- ...
引用 网友P:

呵呵,同样主频下AVR可以快5到10倍?你确信你没有说错吗?

我现在用20MHZ可以达到10MIPS的指令速度。请你找出同等价位(2元~3元之间)、同等主频(20MHZ)下,能够达到50~100MIPS的AVR芯片来吧。

如果找不出,麻烦请你自行把你的第一句话删除……

注意,请不要拿那种价格翻5到10倍的芯片来说事哦。我已经说了是做最“烂”的示波器,别给我整出个十几元甚至几十元的cpu来。

网友G:
呵呵,匠人莫较真,AVR是快,最多能快1倍吧,印象中20M的Mega88理论上能达到20MIPS,但不会像他们吹的快n倍的。

网友R:
支持公主用arm搞一个,K的匠人的单片机。

楼主:
AVR好像可以到几十纳秒的吧?反正好像不用100ns.
引用 网友M:

ATmega128 的资料上说最大支持16MHZ晶振,那么可以做到67ns (指令速度16MIPS)。如果是后缀带L的则只支持8MHZ晶振。

与我选的芯片相比,速度提升非常有限,价格却高出去一大截。不予考虑。

网友N:
呵呵,arm搞就没意思了
高射**打蚊子不牛,弹弓打飞机才牛。。:lol

楼主:
呵呵,匠人莫较真,AVR是快,最多能快1倍吧,印象中20M的Mega88理论上能达到20MIPS,但不会像他们吹的快n倍的。
引用 网友G:

热肠说得比较实在。根据Mega88的资料来看,确实比emc快1倍。似乎可以考虑。。。。虽然价格还是有点贵。

工作速度等级
  • ATmega88V:0-4 MHz @1.8-5.5V, 0-10 MHz @2.7-5.5V
  • ATmega88:0-10 MHz @2.7-5.5V, 0-20 MHz @4.5-5.5V

网友S:
学习了,继续期待中...

楼主:
有意思,本公主有空儿拿STM32玩玩,:kiss:
引用 网友J:

呵呵,香香公主的STM32 工作频率最高可以到72MHZ吧。不知道IO口是否也可以到达同等速率?

网友A:
匠淫,你的分辨率做到多大了?
也就是说一行多少个点?

不是说指令周期,而是说实际像素。

楼主:
回洗碗机 : 目前一行做到40个采样点(大概就是你说的实际像素吧)。再想多做就有困难了。

网友A: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网友T: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引用 网友A:

:o 不信!拿出来瞅瞅就信了!:lol

网友U:
AVR单片机贵,也就多个几块钱。与其他相比可以忽略。

为什么不用LCD,而用CRT呢?

网友M:
AVR 和89S51等比好像贵不多少的,价格差不多.用过一次,就是里面寄存器太难用了,当时的感觉.后来SPI,I2C通信全是用IO模拟的.

楼主: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只是要做固定波形,300个点,我也许能信。

如果是实时动态显示实际输入的波形,每行300个点,打死我也不信。

网友V:
搬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W:
期待PK(技术上的)

小时候玩的老式游戏机,比如说小霸王的,那种插卡的,接电视机。好像也是用8位机做的,6502,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X:
不知道酱人的DIY会不会像上一次的平衡两轮小车一样,被太监了。

网友E: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引用 网友A:

不信,除非见到老X做的实物,以及源程序:lol

网友F:
AVR用C语言绝对不至于40个点...   这个玩具做的最好的应该是国外一个开源的红白机,M32做的,玩超级马利,    匠人的40个点,用C语言肯定搞得定。

网友F:
等洗碗机PK匠人JJ

网友I:
期待 高手对决:D

网友Y:
看看大虾的杰作!呵呵...

网友Z:
匠人已经出手了,期待洗碗机接招。。。。。。。。。

网友D:
什么型号都可以哦。一条指令只需要两个机器周期,同等工作频率下比PIC快1倍。51之流那就更要靠边站了。
引用 楼主:

心爱的51被匠人BS了,其实STC也有1T的51单片机,最快的指令也只有1个机器周期,晶振可以用到35M的。价格也是在一个数量级上。

网友A:
说实话,STC的单周期太忽悠人了,没几条指令是单周期的指令。
相对于C8051的单周期差太远了。

网友:
但是STC的频率可以达到35MHz这个数字也不少

网友D:
用STC说不定也能做到匠人那样的显示效果,如果那个俄罗斯方块真用传统51做的话。

楼主:
用数据说话,逐步推理,一招把洗碗机打散架!

1、VGA 640*480 60hz 模式下,每个像素点的扫描时间为 0.039683 us。这个数据是有资料可查的,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2、如果你打算做每行300点,那么每个显示分辨点的扫描时间最起码要做到 0.084657 us以下。当然,如果你只是做固定图像(每个点的状态预先知道),用最傻的方法是可以做出来的。前提是芯片的指令周期要<0.084657 us。

3、但是,如果要做的是动态图像,由于每个点的状态预先不知道,那么为了提高显示扫描速度,建立显示缓冲区是必然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送显时提高速度)。假设你用显示缓冲区的每一位代表一个点,那么在做显示时,每个点必须先判断显缓区的值,并决定IO口的状态。每个点的显示,需要3条指令(其中一条是判断分支指令,另外两条分别置位和清零)实现一个点的显示。也就是说,这3条指令需要在0.084657 us之内完成,即每条指令执行时间要<=0.028219us。

4、既然水平方向准备做300点,那么垂直方向总不能太少吧?就算你做200点如何?那么一共有200*300=60000的点 ,再去除以8,为7500个字节。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全屏缓存的话,你得准备7500个字节RAM做缓冲区。并且这些RAM必须是全部可以位寻址的,不能用间接寻址,也不能切换页,更不能外挂RAM(因为任何附加的动作都需要指令来完成,都会降低访问速度)。

5、这么大的RAM区肯定难找,那么我们可以变通一下,不要做全屏缓存,而是做单行缓存(匠人目前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每当一行扫描完成后,利用空白显示以及消隐期间的时间去刷新下一行的显示数据,这么一来,只需要缓存300个点,即38个字节。但是问题是,要在行与行的间隔时间里,完成这300个缓存位的设置,需要多少时间?(提示一下,每行的扫描时间,总共只有31.75us,刨去显示区的扫描时间后只剩下6.34928us,你需要在这个时间内准备好下一行的数据)。

说到这里,洗碗机还有信心接招吗?呵呵,欧耶!

网友F:
看洗碗机接招.

网友AA:
洗碗丫可以做320×240

网友I:
哈哈  洗碗机打散架
期待反击

网友AB:
做个记号,等待大侠华山论剑!!!:)

网友AC:
洗碗机正在酝酿中!:lol

网友G:
呵呵,PK吧,在淘宝上倒真见过一个用单片机做的VGA信号发生器,还真有人买。
买回去干什么呀?

修显示器时用。

网友F:
匠人JJ请看, 刚从收藏夹找到了俺说的那个游戏机...  看看吧,人家AVR单芯片做的,HOHO,打超级马力呢.

楼主:
匠人JJ请看, 刚从收藏夹找到了俺说的那个游戏机...  看看吧,人家AVR单芯片做的,HOHO,打超级马力呢.
引用 网友F:

请给连接地址

网友F:
http://avga.prometheus4.com/index.php?p=0-0

这个有说服力了不, 你的40点;P

网友F:
以前在学校时候就是看过这个, 用PROTEUS虚拟示波器看波形,拿电脑显示器试过, 图象倒有了。      不过实在没兴趣,不如液晶片实在多了。

网友F:
几十块买个TFT彩屏好玩多了,还是觉得。

网友AA:
匠人今天被bs了三回

网友F:
匠人趴下了??? ;P  呼叫小X童鞋...

网友F:
匠人还没理解别人说的AVR快,那个东东有32个REG,都可以计算. 比51干什么都要抢着用那个A和B效率高N多.

楼主:
hehe,正在看那个超级玛丽的方案。

网友F:
这人这次该服了吧,这个是俺找到的最牛B 的.就AVR做的,RAM也没用多少,用的C编写的哦.

网友AD:
老早老早老早在学校的学电视机原理的时候,听老师说电视机后面是有高压的,而且那老师来个现身说法是当年啊 ,估计是7,8十年代吧,修电视机啊,高压包将大拇指给烧了个乌黑的疤,那个东西电压可高了,。。。
当时又有消息说是学校附近的一户人家的电视机爆炸了,将一堵墙给弄了个大窟窿。。。。

自打那之后,从不敢去研究电视机了。!!

家里电视坏了都不敢去修,伤疤啊,唉,

网友F:
呵呵,低端AVR,也差不多啊.

楼主:
小黄,你赶紧去买一瓶醋来,匠人待会要做一道“拍黄瓜”的菜!:lol

楼主:
“拍黄瓜”正式开始啦,小黄请接招!

让我们从超级玛丽说起。 匠人下午特意去下载了他的程序,附一个在这里:

1、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超级玛丽能够做到那么多像素?——因为他的背景是静态的画面!(“请参阅上面那个软件包里的“map1.h”文件。”)这也是匠人前面反复强调过的:如果是静态图画,可以做到更高显示分辨率。虽然超级玛丽的背景也会随着人物的行进而左右移动,但那只是利用了一种所谓的“卷轴技术”(改变显示区的首地址)。本质上还是静态的。有本事你让他做一个真正的动态背景给我瞧瞧?

2、你在86楼提到的“匠人还没理解别人说的AVR快,那个东东有32个REG,都可以计算. 比51干什么都要抢着用那个A和B效率高N多”——我要说的是,现在的扫描速度慢主要不是累加器瓶颈造成的。所以32甚至更多个个REG可以代替ACC也无用。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就不纠缠了。

3、你在第88楼提到“这人这次该服了吧,这个是俺找到的最牛B 的.就AVR做的,RAM也没用多少,用的C编写的哦”——呵呵,说实话,当匠人刚看到他的“main.c”文件时,俺确实被雷了,心想天底下真有这种牛人,能够玩c于如此炉火纯青?但是,当俺从那一堆c文件中发现一个叫“driver.S”的汇编文件时,俺笑了。呵呵,最底层的驱动,终究还是没有绕过汇编那道坎啊!不要迷恋c哥,c哥只是个传说啊!

呵呵,先拍3下。免的把黄瓜拍的不省人事。那就不好玩了。欧耶!

楼主:
这次小黄介绍的“超级玛丽”和上次不亦心介绍的“俄罗斯方块”,确实做的都不错,设计上充分发挥各自芯片的特性,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但是匠人并不觉的他们就一定比俺的示波器高超。毕竟俺用的是一颗只有2元多价格的芯片(这是他们无法比拟的),并且俺也把这颗芯片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不输于人。欧耶!

楼主:
趁着夜深人静,上两张图玩玩。

今天增加了两个按键,一个是暂停键;

另一个按键用来切换采样周期,把采样周期做成可调的了(最小250us,最大1s)。
同时还在屏幕上增加了显示采样周期的功能。

上两张新图片来:

第一张是250us/dot:

第二张是500us/dot:

网友F:
:'(  轻拍,轻拍.          貌似是没记清楚,年代久远,好象确实是有ASM文件.:(  那时候刚弄AVR.

网友F:
还有几个国外用VGA做的游戏,也挺有意思,年代太久,找不到网页了.

网友G:
匠人这句“不要迷恋c哥,c哥只是个传说啊!”很时髦,
只有A哥才是操纵MCU的最后一张王牌!
不过用C+A的确是比较“秀外慧中”的大家风范。

网友AE:
真的让我大开眼界了!
认真学习下

网友AF:
WOW
喜欢匠人的帖子

楼主:
继续上资料:

VGA接口定义VGA接口是一种D型接口,上面共有15针空,分成三排,每排五个。VGA接口是显卡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接口类型,多数的显卡都带有此种接口。

一般在VGA接头上,会156101115等标明每个接口编号。如果没有,如下图所示编号。

楼主:
VGA信号时序目前存在很多种不同VGA 模式,以下就常见的各种模式种参数进行说明,给出  VGA 模式中各种时序参数可以参考。

楼主:
下图选一种最常用的VGA(640×48060 Hz)图像格式的信号时序图,结合该图来分析解释:

(1)场扫描(又称为“垂直扫描”)周期

场扫描周期TVSYNC是指显示器扫描一帧完整画面需要的时间。该周期通过Vsync场同步信号来同步。每场有一个低电平场同步脉冲,该脉冲的宽度tWV=63μs(2)

场周期=1s/60hz=16.683ms,每场525行(line)。其中480行(有些资料为484行)为有效显示行,45行(有些资料为41行)为场消隐期。场消隐期包括场同步时间(低电平场同步脉冲)tWV(2)、场消隐前肩(又称“前沿”tHV13行)(有些资料为9行)、场消隐后肩(又称“后沿”tVH30行),共45行。

说明:上一段文字中,有效显示行的数据在不同资料中不同。因为在每个场扫描周期中有4行为过扫描边界行,有些资料把这4行归入有效显示行,有些资料把这4行归入消隐期,所以同一个参数在不同资料中数据会不一样。

(2)行扫描(又称为“水平扫描”)周期

行扫描周期THSYNC是指显示器扫描一行需要的时间。该周期通过Hsync行同步信号来同步。每行有一个低电平行同步脉冲,该脉冲的宽度tWH=3.81μs(96像素)

行周期=16.683ms/525=31.78μs,每行800像素pix)。其中640像素(有些资料为646像素)为有效显示区,160像素(有些资料为154像素)为行消隐期。

行消隐期包括行同步时间(低电平行同步脉冲)tWH96像素),行消隐前肩(又称“前沿”tHC19像素)(有些资料为13像素)和行消隐后肩(又称“后沿”tCH45像素),共160像素

说明:上一段文字中,有效显示区的数据在不同资料中不同。因为在每个行扫描周期中有6过扫描边界列,有些资料把这6列归入有效显示区,有些资料把这6列归入消隐期,所以同一个参数在不同资料中数据会不一样。

(3)复合消隐信号

复合消隐信号是行消隐信号和场消隐信号的逻辑与,在有效显示期复合消隐信号为高电平,在非显示区域它是低电平。

楼主:
说明一下:104楼~106楼的内容是匠人根据网上收集的资料,经过多方整合后的结果。虽说不是原创,但是也花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哦。

网友AG:
占个有利地形

网友AH:
顶起,不错

匠人用的EM78P419芯片?

VGA显示器屏贵吗?

如果能作到很小巧,就不错了

网友AI:
这是电子制作的最高境界吗?

网友F:
:L   这叫最高境界话.

网友AJ:
严重怀疑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裤子。

网友AK:
这个怎么样?

楼主:
严重怀疑是自己给自己加的裤子。
引用 网友AJ:

呵呵,不用怀疑,确实是匠人自己加的裤子。
举贤不避亲。我觉得我这个帖子值得加酷。

楼主:
全部精华都在104~106.。

引用 网友AL:

能入老王的法眼还是很荣幸的。:victory:

楼主:
顶起,不错

匠人用的EM78P419芯片?

VGA显示器屏贵吗?

如果能作到很小巧,就不错了
引用 网友AH:

是418,当然419也是兼容的。
VGA就是我们电脑显示器啊,何谓贵不贵的?

网友AM:
好贴顶起,希望老大多出这样的贴子。

有点不明白的地方不请匠老大指点,三基色信号输入的是模ni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呀?
如果是模ni信号是不是电压对应基色信号的强度?
还有消隐信号是加在三基色信号里面吗?

楼主:
好贴顶起,希望老大多出这样的贴子。

有点不明白的地方不请匠老大指点,三基色信号输入的是模ni信号还是数字信号呀?
如果是模ni信号是不是电压对应基色信号的强度?
还有消隐信号是加在三基色信号里面吗? ...
引用 网友AM:

1、三基色信号输入的是模拟信号,电压对应强度(亮度)
2、消隐期间,三基色信号好像是为0V

网友AN:
如果论坛也能做到资料长时间保存就好了

网友G:
建议匠人将相关内容整理与PDF文档,流芳百世。

楼主:
嗯,可以考虑事后整理PDF供网友收藏

网友AO:
让我想起了

黑白电视机

网友AJ:
如果论坛也能做到资料长时间保存就好了
引用 网友AN:

买本《匠人手记》就成。

楼主:
让我想起了

黑白电视机
引用 网友AO:

黑白电视机?我这可是彩色的哦

网友AP:
:D呵呵,这个示波器能看到图像,不是最烂的。

网友AQ:
不管大家发什么帖子,只要不太偏题,有道理,我们都应该支持,不要说些骂人的话,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混的。

楼主:
不管大家发什么帖子,只要不太偏题,有道理,我们都应该支持,不要说些骂人的话,大家都是在社会上混的。
引用 网友AQ:

?这个贴没人骂人呀?

网友AR:
呵呵,这段时间大家很喜欢斗这个,俄罗斯方块那个确实经典,这个好像也不错。弄点程序,加外围电路看看。

楼主:
传一个视频给大家看看:

http://www.tudou.com/v/NAcbJw0xTYY

说明:这个视频中,演示了示波效果。以及切换采样速率和暂停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还做了几个汉字哦。

网友A:
呵呵,不错!

建议再做上触发同步

楼主:
呵呵,不错!

建议再做上触发同步
引用 网友A:

要做触发同步啊,那可有点难度了。。。

楼主:
呵呵,再来张裸照:

网友AS:
能给个原理图吗?很想学习VGA

网友A:
原理图很简单,就在140楼。
关键还是要理解时序,理解时间和空间的对应关系,然后确保时间正确就可以了。

网友AT:
按照原理图,莫非只有9种颜色?

楼主:
应该只有7种,如果要实现更多颜色,就得把输出电路再搞复杂一些。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鉴于整体资源有限,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了。

网友AU:
搬个板凳慢慢学习

网友AU:
请教几个问题
1、通过Vsync,Hsync可以控制场和行,可是每个像素是如何控制?是把一行的有效时间平均分配来控制的么?
2、106楼的BLANK和DCLK代表什么呢?

网友AV:
呵呵,学习了

想当年也做过VGA显示的(CRT或者LCD) , 是用FPGA( NIOSII)的, C+VERILOG的

网友AV:
PC 控制,传送数据

网友AU:
回复 网友AV:
也就是说这两个信号时给视频DA的?

网友AW:
占座来了

网友AX:
多一些解说,少一些比拼。皆大欢喜

楼主:
请教几个问题
1、通过Vsync,Hsync可以控制场和行,可是每个像素是如何控制?是把一行的有效时间平均分配来控制的么?
2、106楼的BLANK和DCLK代表什么呢? ...
引用 网友AU:

1、像素用三基色信号来控制,你可以理解为“是把一行的有效时间平均分配”。每一个像素的点亮时间其实很短(对于VGA 640*480 60HZ 只有0.04us);然后顺着电子束的扫描,把一行逐点扫描完毕后,换行(每行大概需要31.75us);在逐行扫描完毕后,再换帧(每帧大概需要16.67ms); 具体数据可以参考本贴第6页的第105楼

2、BLANK那根线代表的是三基色信号,其实是三根线,这里被简化为一根线了。DCLK就是时钟,每个DCLK正好扫描一个像素点。

网友B:
匠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每次都刷新整幅画面 所以你的点数完全可以更高
而且仅8色 所以整个320*240 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输出点频率是
估计问题应该不大 看了你的帖子
我也想实践一下~~ 这个满好玩的 明天照你的电路用PIC16做一个看看 很好很强大
正好这两天我买的开发板怎么都跑不起来 郁闷中 整整这个也好

昨天的观点取消 那肯定会斜的厉害
应该这样搞 隔行 60HZ 奇数帧扫奇数行 偶数帧扫偶数行
不晓得行不行 唉 先不管这个 我先看看能否跑起来

网友A:
电路图就是142楼那个图啊。

EM78P418可只有144字节RAM,3*320*240 =230400,就算只用3位也得28800字节,这可差得太远了点哦~

网友B:
不需要那么大RAM的 只需要一行或两行的数据 或者更少 仅N个Byte的数据 如3*320
只是我在想如果示波器的话 那采样点往哪存 这比较郁闷 比如存储深度为320个采样点 那咋办 ~~
刚看了表格 640*480 66HZ 每个像素点时间是0.03us

楼主:
匠人 我觉得没有必要每次都刷新整幅画面 所以你的点数完全可以更高
而且仅8色 所以整个320*240 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输出点频率是
估计问题应该不大 看了你的帖子
我也想实践一下~~ 这个满好玩的 明天照你的电路用PIC16做一个看看 很好很强大
正好这两天我买的开发板怎么都跑不起来 郁闷中 整整这个也好

昨天的观点取消 那肯定会斜的厉害
应该这样搞 隔行 60HZ 奇数帧扫奇数行 偶数帧扫偶数行
不晓得行不行 唉 先不管这个 我先看看能否跑起来
引用 网友B:

回复:
“没有必要每次都刷新整幅画面 ”——这个由不得我们,是扫描时序规定了的。
“而且仅8色 所以整个320*240 应该不成问题 那么输出点频率是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如果是静态画面当然没问题,但如果是动态画面,够呛。这个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隔行 60HZ 奇数帧扫奇数行 偶数帧扫偶数行”——建议先看懂时序图再说。
“明天照你的电路用PIC16做一个看看”——PIC16的指令周期速度是否足够?请确认。我的印象中好像每条指令要4个震荡周期。

楼主:
牛牛特工 以及其他 想参考这个原理图(140楼)的童鞋们请注意,我的RGB信号输出口是被设置为集电极开路模式的。

也就是说,输出1时为高阻态输出,实际上是靠外部上拉电阻(430欧姆)和显示器端的内部下拉电阻(75欧姆)分压得到的信号去驱动的。

输出0时为低电平输出,把RGB上电平拉到地。

网友B:
那么320*240 应该是 0.12us 10M左右速率 俺的IO最快可以达到5M 除非隔行扫 不然貌似是达不到时间要求
并且只能单色 PIC16貌似确实比较挫 参数得再降降 先跑起来再说咯
隔行需要这样做的: 基数场和偶数场 的行同步 相对场同步要有一定时间的偏移 那么这两场的显示内容就不会重叠在一起了 我不晓得能否这么理解 场同步信号产生后的时间点 代表该行同步在屏体上的纵向位置

网友B:
关于动态组织数据的问题 每行前肩+后肩+脉冲宽度 对于640*480来说 共有7us的“空闲时间”
如果换到320*240的情况 不晓得是否可以乘4 即28us
我的PIC16估计肯定不行了 不晓得匠人的EM怎么样 用这段时间能做多少运算。够不够把320个点组织出来

VGA那边信号只有0.7V啊? 我的IO不是OC的 还的加个三极管才行

楼主:
隔行扫描这条路在逐行扫描的显示器上大概是走不通的,因为时序是定死了,就得一行一行扫描。

网友B:
EM78P418真强悍 又便宜~~ 酷啊
匠人 能否不加上拉 直接IO串电阻驱动~~
PIC的IO可以承受20mA 5V/500欧= 10mA

楼主:
关于动态组织数据的问题 每行前肩+后肩+脉冲宽度 对于640*480来说 共有7us的“空闲时间”
如果换到320*240的情况 不晓得是否可以乘4 即28us
我的PIC16估计肯定不行了 不晓得匠人的EM怎么样 用这段时间能做多少运算。够不够把320个点组织出来

VGA那边信号只有0.7V啊? 我的IO不是OC的 还的加个三极管才行
引用 网友B:

你很聪明哦,想到了用4行的空闲时间来处理下一个显示行(这里说的显示行是指实际显示分辨行,一个显示行=4个扫描行),这样可以的到4倍的时间。确实,匠人就是这么做的!

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就是把画面做窄些,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空闲时间。

但是即使这样,也来不及准备320个点的缓存数据,所以我只做了40个点。当然,这40个点是指动态的画面部分(波形)。

对于静态的部分,比如画面中的网格线、汉字、英文字符,是可以做到更多分辨点的,因为那部分不需要缓存,直接在ROM里建表查询即可。

如果没有OC口,也可以考虑用推挽式输出,不一定要用三极管,前提是你的每个IO口在输出高电平时能够提供10ma以上的拉电流。如果采用推挽式输出,需要把我图中的上拉电阻改为线内串联方式。

楼主:
匠人 能否不加上拉 直接IO串电阻驱动~~
PIC的IO可以承受20mA 5V/500欧= 10mA
引用 网友B:

正解。我刚回复。你就已经想到了

楼主:
补充一句,RGB信号上限值=0.75V

网友B:
匠人 我有个想法 这个示波器 应该把屏幕旋转90度来用 即行扫方向表示幅值  场方向表示t
那么每一行只需要输出一个点就可以也不需要中间产生多少缓存了
即使显示双路信号 也仅两个点而已
因此这个示波器也不怎么“烂”嘛 哈哈
我的板子 先就弄个双色  就用个R B好了 加上行场 总共4个信号 刚好那板子上有4个IO空的 嘎嘎

楼主:
匠人 我有个想法 这个示波器 应该把屏幕旋转90度来用 即行扫方向表示幅值  场方向表示t
那么每一行只需要输出一个点就可以也不需要中间产生多少缓存了
即使显示双路信号 也仅两个点而已
因此这个示波器也不怎么“烂 ...
引用 网友B:

哈哈,你真是太对我的胃口了,说实话,那个把屏幕旋转90度的疯狂想法,我也曾经有过。而且理由也是一样的的。 :handshake

网友B:
现在刚好可以试试呗 :lol

网友AY:
万卷书不如行**路
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

网友B:
偶如果两条指令输出一个像素 即0.4us 行数130 有效120 前肩2行 脉冲1行 后肩7行 列数200 有效162点 前肩3点 脉冲24 后肩11   总时间为 10400us 即10ms 100HZ 好 开试 RGB PIC IO直接输出 串1K电阻 行场同步串的电阻也是33欧

网友B:
靠 板子烧写器连不上 换一块~~

楼主:
万卷书不如行**路
行**路不如阅人无数
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
名师指路不如自己去悟
引用 网友AY:

你的帖子发重复了,帮你删去。。。

楼主:
偶如果两条指令输出一个像素 即0.4us 行数130 有效120 前肩2行 脉冲1行 后肩7行 列数200 有效162点 前肩3点 脉冲24 后肩11   总时间为 10400us 即10ms 100HZ 好 开试 RGB PIC IO直接输出 串1K电阻 行场同步串的 ...
引用 网友B:

静候佳音

网友B:
目前还毫无反映 显示器上显示 NO SIGNAL

网友B:
我想我刚才焊接错误
把VGA显示器的红色脚给烧掉了  现在跟地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了 本来是70欧左右的
测量了一下我的一行实际时间为 750微妙 看来这速度肯定不行 乘以120行 那就得100ms一帧了 得改改~~ 暂时先改成100us每行
郁闷中 信号都有的 但是就是显示NOSIGNAL 难道不符合时序要求 或者需要严格按照VGA的标准时间? 俺把行时间改到640*28us看看~~~
大伙帮忙看看代码
我测得G信号幅度为0.4V左右 行场信号5V

楼主:
我想我刚才焊接错误
把VGA显示器的红色脚给烧掉了  现在跟地之间的电阻为无穷大了 本来是70欧左右的
测量了一下我的一行实际时间为 750微妙 看来这速度肯定不行 乘以120行 那就得100ms一帧了 得改改~~ 暂时先改成10 ...
引用 网友B:

晕,焊接错误?:L :L :L

网友B:
焊在电阻前面了 5V直接上了~~

楼主:
焊在电阻前面了 5V直接上了~~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得修显示器了,估计是那个内部下拉电阻烧掉了,但愿其他部位没坏。。。。

网友A:
另外再提醒下:
尽量保证每一行(包括消隐期间)的时间完全一致(即任何行的总时间都完全相等),同步头的位置也完全一致!

否则轻则每行内容左右位置错位,重则显示器每次都黑屏一下然后重新识别。

网友B:
貌似可能是因为我的时间误差太大了 行的误差已经达到数个uS 导致实际频率差N多

楼主:
给179楼洗碗机加一条裤子

楼主:
貌似可能是因为我的时间误差太大了 行的误差已经达到数个uS 导致实际频率差N多
引用 网友B:

数个us的误差可能超出了显示器内锁相环的跟踪能力。

网友AZ:
不错。抵挡单片机能跑到这个速度,的确不简单。应该有用到我《让你的软件飞起来》中的某些方法吧
要记得给我licence 费用哦。  哈哈

网友F:
;P 偶米豆腐,玩这个把显示器烧了?牛牛

网友AZ:
LCD监视器给错了扫描频率也不会烧掉的
CRT的就有可能了

楼主:
LCD监视器给错了扫描频率也不会烧掉的
CRT的就有可能了
引用 网友AZ:

呵呵,不是扫描频率给错了,而是该给0.75V的给了5V,那不是一般的牛——是蛮牛啊 ;P

网友B:
重新写的代码  改为平铺 牺牲一下代码容量 这东西还是得用汇编 用C时间控制的误差好大~~~偶的C看起来好搞笑 哈哈

还是没反应奥 也不算没反应 NOSIGNAL标志消失了~~
强烈怀疑我那个屏是不是800*600*60HZ以上才能点亮~~
穷的连个VGA头子都没有 只能直接焊在显示器上了
下次焊接完了还是要仔细检查检查 :dizzy:

网友A:
你这什么芯片?
IO速度怎么这么快?
还都是单周期的???

建议先软仿真看下每一行的时间。

网友B:
拿着VGA的驱动板  芯片型号是RTD2023L  RGB输入的地方 各有1R+1C+1L的组合
估计那个R就是75欧的咯 不过是0402的 不晓得能不能用一个0805的飞一下~~~ 而且我还没正好那个阻值的 有误差有没关系~~哎 还是先不管红色有没有坏~~ 我试试800*600 60HZ这个参数 搞半天 这个PIC严重顶不上EM 5M至少误差就0.2us咯  EM的10M 那就0.1 俺郁闷中
如果不行我这里有 40M单T的PIC24H :lol 零售也才12啦 嘎嘎 3.3V的

楼主:
居然用c。。。。

网友B:
匠人 我看我RTD2023手册上写它的RGB信号Tolerance为3.3V 是不是我的信号幅值太小 0.4 就不亮? 我用C 现在平铺代码  就是浪费代码空间 其他没啥 不用if swich while 貌似时间还算准
我现在把场周期已经调到了 16.8~16.4ms 场脉冲宽度 106us
行周期26.5  行 脉冲宽度3.2us 这个是 800*600 60HZ的参数 为啥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我把RGB输出串的电阻改成了330 没的470的了 就用330凑合着吧 还是不行 没显示
没辙了~~xwj 不用软仿真的~~ 我的IO输出是0.4us手册上写的 一条BSF 加一条NOP  看反汇编及用示波器实际量了下 也么错 感觉如果专门为了VGA输出 可以换个特殊频率的晶振
显示器估计应该没坏 因为还能显示NO SIGNAL 奇怪的是我一开单片机NOSIGNAL就没了 就是啥也不显示 哈哈 指示灯为红色 信号还是不对啊

网友B:
这个驱动板好像很便宜  看来坏了也不用怕啥
上面RTD2120是个单片机51内核 貌似专门用来给液晶做控制菜单之类的
RTD2023 视频AD 研究研究手册了 为啥不能亮~~
把我焊的线拆了试试先~~

我不晓得能不能这么整 把电脑输出的VGA信号中行场信号取出来 送到俺们的这个屏上
RGB信号用我们的数据代替  行场信号同时也输出到俺们的单片机 用于对输出数据的同步

亦即 行场同步信号由外部电路产生 比如555之类的 单片机就负责输出数据吧

网友B:
靠 RTD2120L这个51内核的单片机还相当强悍 可以跑到50MHz 4T 即12.5M的指令速度  反正很厉害了 双指针结构 3个16位定时器 并且FLASH有96K  768ByteRAM  3路6位AD 3路8位PWM型DA 频率100HZ到100K  带有一个PLL 两路叫做DDC的东西
网上价格10块?

楼主:
“行场同步信号由外部电路产生 比如555之类的”——你牛!

补充:555是用外部RC产生振荡频率的,精度和温漂问题无法解决。

楼主:
向200楼和10k点击进军了。。。

网友BA:
哇塞,不愧是匠人,赞一个

网友B:
~~~ 为啥我的显示器还是不亮呢

楼主:
~~~ 为啥我的显示器还是不亮呢
引用 网友B:

要确保你的波形严格符合时序图。。。

网友BB:
请匠人帮小弟搬家.

网友B:
回复 楼主:
俄~~ 我现在已经搞不懂哪里不符合要求了~~ 行周期误差已经小于 0.4 us  脉宽刚好 我的单片机只能以0.2us为单位进行调节
难道我有什么信号接错了~~~ 有点搞不懂了~~

网友B:
好 用电脑测了一下 RGB信号引脚没烧坏 哈哈 这不错 不用赔钱了
参数是720*400 70HZ
看来我得按这个参数来扫

网友BC:
楼主,您要是能搞个电路板板通过USB连到电脑上显示出信号就发财了,我的示波器刚坏,买新的贵,偶尔用一下,¥200-300能接受(不是美元啊)。:D

网友B:
俄 虚拟示波器呗 现在用STM32做的不是有么 200-300可以卖  只是性能也只有200-300的水平 哈哈 采样带宽 20M  2路10M的AD

网友BC:
楼上牛大大,能具体说一下哪能搞到啊,我新来的,还不熟,要USB口的,20-30M就行。:$

网友B:
~~~ 奶奶的 可能时间还是不行? 我太挫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f3a7746cbc0368.htm
不是USB的 用的STM32的AD只有1M采样率啦

网友B:
接示波器冒火花 结果单片机烧坏了~~~ 烧写器连接不上咯
改成720*400 70HZ时间还没细调呢 唉 还是不亮 !!!! 我郁闷死

网友B:
匠人~~ 我无解了 我的场误差已经控制到了 4微妙 再细没法控制了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行行误差<=0.2us 即一条指令的误差 从行往场一点点调的 怎么显示器还是没有任何反应呢~~

VGA显示究竟还有啥讲究呢 我量量看电脑显示器接上去的信号吧 哎 这把要把大地断了 别把电脑主机的VGA输出给烧了~~

楼主:
呵呵,我也吃不准你的问题在哪里。

按说,每行误差0.2us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我当初用18MHZ晶振做的,改成20MHZ晶振,程序里没改。(相当于误差10%),照样能驱动显示器。

网友B:
匠人 我这个VGA显示器是正脉冲 不是负脉冲 郁闷死
另外 行场同步信号脉冲幅度为测得6V  不晓得我的5V会不会太小
800*600  60HZ
行同步脉宽 3.200us 周期26.400
场同步脉宽 105.6us  周期16.6 左右
11脚有一个4V电平 万用表测量 不上电时阻抗为5K  这个值得注意~~ 貌似最好我也加上
其他好像没发现什么特别的 继续折腾

楼主:
匠人 我这个VGA显示器是正脉冲 不是负脉冲 郁闷死
另外 行场同步信号幅度为测得6V
800*600  60HZ
行同步脉宽 3.200us 周期26.400
场同步脉宽 105.6us  周期16.6 左右 ...
引用 网友B:

非主流?

:L

网友B:
~~~~~ 我都不晓得主流是啥~~~ 难怪人家都认为俺是非主流~~
显示器也是跟着人的性格走的 哈哈
11脚4V电平是否有可能是背光开关
我郁闷的了 按照720*400 70HZ的时间扫 然后又加上了这个IO串了个1K电阻到11脚的输出高电平
该显示器依然是漆黑一片~~~ 真的无解了~~
shit又是忙中出错 行场信号焊反了 这把有反应了 NOSIGNAL变成了 NOTSUPPORT
叫我以800*600的60频率扫 想整死我啊~~ 简直太过分了 刚把720*400 70HZ调准

网友B:
匠人 我的显示器亮了按照800*600 60HZ 但以大约1HZ的速度闪烁一秒之中只有零点几秒在显示数据 可能频率还是不准吧上图
可看到背光没有完全亮  确实还在闪烁哈

网友B:
目前的情况把 通过减小行周期 将 场周期调到16.3左右 就会象上述 一闪一闪
而调到16.4 没反应 调到16.2 也会没反应了

网友B:
又没反应了 郁闷的 看来10M的单片机就是比5M的强啊 还是有差距啊 :lol

网友B:
测试了另外一台电脑的VGA输出 720*400 70HZ 行信号周期31.8us 脉宽3.8us
场信号脉宽 63.6us 周期14.26ms
这台电脑为行信号为负脉冲  场信号则为正脉冲  同样 11脚输出4V
另外15脚输出4V高电平

网友B:
俄~~ 改来改去 还是不亮~~

网友B:
同上程序 在我**不懈的努力之下 终于把屏给点亮了 这回比较稳定 至于为什么能点亮 那是因为俺换了个显示器 :lol 有一行好像错了我再调戏调戏它

网友B:
5M指令周期的单片机 800*600情况下 每行最多一百点 有效时间为20us/0.2 即最多100点咯 10M的则乘以2
要计算显示数据 最佳时机貌似在场后肩阶段 如果单片机更快一些 则可以在行周期中插入计算 问题这单片机太慢了 行间隙只够执行个10条指令 俺们可以考虑丢掉1/4画面变成75点 即匠人说的 将画面变窄 可以省出5us 执行25条指令 可以用这25条来切切BUF
或者把画面旋转90度的情况下 对于示波器而言足够将需要该列(转90度前的行)显示的点计算出来

网友B:
看来串口发送数据不行还得研究研究
我的IO连续输出数据时 一个点输出要6条指令 仅能达到1M的点频率那么能够输出的点数一行仅16个 靠 一个屏就只能显示一个汉字 我晕倒了

网友B:
显示器被我搞挂了 电脑也点不亮它了~~~~~

网友BD: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行扫描时,扫描一行結束转到下一行扫描是由谁来決定的,是显示器本身,还是显卡读到显示器的型号后自行设定信号的输出?期待您的解答。

楼主:
给225楼加裤子,额外奖励30分,以资鼓励!

不过你的点阵可真够大的,看看俺的点阵,秀气多了。

楼主: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行扫描时,扫描一行結束转到下一行扫描是由谁来決定的,是显示器本身,还是显卡读到显示器的型号后自行设定信号的输出?期待您的解答。 ...
引用 网友BD:

是由控制方(也就是单片机)决定显示模式(包括扫描行频和场频),也就是说我们按什么模式送,显示器就按什么模式显示(前提是显示器要支持该模式)。

网友B:
PIC要输出一个点 得先 BTF然后跳转  决定BSF 或BCF 赋值 即至少需要3个指令周期完成一个点的输出 还好 BTF可以顶掉一条NOP因为PIC的IO输出必须接一条其他语句才能输出 这样算来 一行也只能输出32个点
如果能够位变量跟位变量之间直接赋值 而且IO输出单指令周期 就可以提高3倍了 哎 这个PIC18在这连续快速数据输出方面还顶不上3块的EM78P418 空有那么多外设了
转90度显示波形的话还凑合 估计可以达到100点

网友BE:
强人啊!!!看来匠人最近工作不忙啊

楼主:
顶上去和洗碗机做个伴。。。

网友BF:
发现现在流行拍视频展示作品了....

网友BG:
VGA的协议,真是个难受的东西....:(

网友BH:
连载怎么没有下文了

网友B:
等着xwj大侠出现呢

网友BI:
好强哦  我要奋斗好久才有那水平哦??

网友BJ:
多谢大师们分享!小生受教了!
www.blueexcel.com/

网友BK(2010-01-25):
MARK,以后再来研究.

网友BL:
MCU+VGA 卡(ISA/PCI  BUS)+CRT   应该不错 没有见过有做的

网友BM:
强人呀,一路看过来就一个字,牛
不过后来怎么不见xwj了哈:D

网友BN:
占座学习……比较神奇的!!!

网友BO:
VGA和我差不多大,现在正琢磨呢。学习!

网友BP(2010-02-25):
楼主重点解释一下单片机怎么把采集的信号传送给VGA显示器的,这么便宜的单片机也有VGA控制器?期待楼主予以解释

楼主:
楼主重点解释一下单片机怎么把采集的信号传送给VGA显示器的,这么便宜的单片机也有VGA控制器?期待楼主予以解释
引用 网友BP:

建议先了解VGA的接口时序。
单片机只要按这个时序发信号给显示器即可,不需要什么“VGA控制器”支持。

网友BQ:
搬凳子听讲~~

网友BR:
好东西,看到这样的探索很兴奋,本人做视频处理的,但是却没如此深的研究VGA信号,准备也探索一下!!顶起!

网友BS:
太有才了!我以为手艺到我们这一代就完了,未想到,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倒在沙滩上。。。。。。:'(

网友BT:
您那怎么叫烂!

网友BU:
您那怎么叫烂!
引用 网友BT:

匠人谦虚,叫最“牛”不好意思,那就叫最“烂”吧!

网友BV:
继续关注,以前我只是用FPGA作了一个简单的VGA显示我的中文名字,支持楼主继续开发,

网友BW(2010-04-07):
此人牛X  鉴定完毕

网友BX:
匠人最近有什么进展?

网友BY:
这论坛真是个好地方呀 !呵呵

网友BZ:
再次膜拜

网友CA:
顶起!感谢版主!

网友CB(2012-02-29):
看来可以研究一下VGA的驱动

网友CC(2012-05-17):
拜读!拜读来!

网友CD(2012-08-14):
一口气看完各位帖子,佩服呀。最近本想用STC12C5A60S2驱动VGA,C编程似乎不太可能呀,时序总是不太准,郁闷,汇编功底太差,怎么办:'(

网友CE:
这个很给力啊;P

网友CF(2019-02-13):
引用 网友C:
匠人牛b啊,哈哈。我也发个我写的vga的教程,相比而下我的就贵很多。。。跟匠人差距啊

附件里的板子有卖吗?手机15000320863

网友CG(2019-06-24):
高,能用vGA输出单个画面就要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