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片74HC4094共同使用clk、data、sto,高手请进!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9-12-24):
焦急等待!

网友A:
使能脚分开,clk、data共用,不需要驱动,可根据实际应用加上拉或下拉电阻

楼主:
在无线电刊上看到这图,但是有不知道MX W是什么器件。请兄弟们明示!:)

楼主:
谢谢awmc_m,但是看到一些成形的电路,为了以后能扩展几片74HC4094,有用AC244驱动。中间还加上MX W这种IC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应该是门

楼主:
就是不知道MXW,AC244后面有并联的几对MAX和74HC4904

楼主:
大家帮忙看看那图上MX W是什么?大家可以猜猜看。

网友A:
门?
引用 楼主:

非门或缓冲都可以

楼主:
是缓冲的话,能帮我找找看,6脚芯片的缓冲的型号,我拿来先搭桥弄成一个电路看看能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多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244和门电路均可省略,只要线不会太长。另外加上上拉电阻。

楼主:
多谢awmc_m指导!:)
你又邮箱吗,以后我们好好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