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到了震动的加速度值,怎么样由他求振动频率???

楼主(2009-12-24):
(无正文)

网友A:
幅频分析吧,傅里叶变换,去看看书

楼主:
震动的加速度做频谱分析 与 震动的频谱之间 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B:
由加速度的变化频率直接得出频率来。理由很简单——看一下单谐波的二阶微分。

楼主:
恩,谢谢 我去看看
再问问您啊:
若震动为规则的余弦波cos(wt),
简单来说:cos(wt)的微分 = wsin(wt){速度的波形}
               wsin(wt)的微分 =   —w^2 cos(wt){加速度的波形}

  也就是说加速度 速度 震动 周期都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吗
4# HWM

网友C:
是的,加速度、速度、震动(位移)周期都是一样的。

网友D(2012-08-15):
对于未知的频率,如何通过加速度求振动频率?即振动频率可能是几十Hz,几百Hz,几K,几十K。
FFT存在频率分辨率的问题。
由于频率未知,所以采样频率必须较高,例如以采样频率100K,进行256的FFT,则FFT后的结果频率分辨是100000/256 = 390.625,如果振动频率较低,则根本识别不了。

对于未知范围的振动频率,如何计算?

网友E(2012-11-10):
怎样求? 高手呢?

网友F:
6# maychang 鄙人物理专业,但不知道加速度,速度,震动周期怎么会一样。
单从物理的角度来看,对加速度二次积分得到位移,由位移来判断震动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