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芯片如何选型

楼主(2009-12-24):
我以前没接触过PSOC的,目前想实现16路的14bit AD采集,但在CYPRESS网站上,列出的芯片就只列出了ANALOG BLOCK和DIGI BLOCK分别多少个,搞不清各芯片有多少资源,也就无法选型了,请问各位前辈应如何入手呢?先谢了

网友A:
可以找一下an2239 adc selection guide,24/27/29都有支持14bit, 但是16路的话可能需要加外部mux

网友B:
2楼说得很对,另外再补充一下。在每一个用户模块的datasheet里第一页都有能实现本模块的所有型号,模块的数据手册在designer里就有。然后你可以再看其他的,比如,I/O个数,flash,ram,封装,其他模块情况等等,你可以在http://www.cypress.com/?id=1573输入你的需求找到你想要得型号

网友C:
这个selector做的真好

网友D:
界面做的真好

网友E:
16路ADC 可以选择 cypress psoc3系列的 51内核的芯片....有48pin 68pin 100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