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简易逻辑笔制作方案

楼主(2009-12-24):
要求能兼容ttl和cmos
能检测脉冲
具有声光提示
最好用简单电路实现,不用单片机

楼主:
使用模电或数电完成

楼主:
可以用比较器或者门电路实现

楼主:
最好提供电路图

网友A:
先说清需求,图乃身外之物。

网友B:
图可以在网上搜,大把,但要先分析、理解电路原理。

网友C:
图可以在网上搜,大把,但要先分析、理解电路原理。

引用 网友B:

这个数码管用的有个性。

网友D:
mxf1988

最好以后自己多动动脑筋,要不就生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