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差分输入能有效抑制共模噪声吗?

楼主(2009-12-24):
问题是这样的,传感器输出的微弱信号大概在mv级别,传感器离数据采集卡有一段距离,如果直接传输的话,信噪比会很低,所以打算先进行放大后再传输,由于数据采集卡是差分输入的,而仪表放大器的输出是单端的,所以打算采用伪差分方式,即将输出信号接在数据采集卡上AD输入的V+,然后将Gnd连在AD输入的V-上。现在遇到了以下问题需要请教:

    1.伪差分输入能有效抑制共模噪声吗?

    2.伪差分输入与差分输入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3.在网上差了一些资料说伪差分只能抑制DC共模噪声,不能抑制AC共模噪声,可是什么是DC噪声和什么是AC噪声,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整明白?请帮忙讲讲什么是DC噪声?什么是AC噪声?还有为什么伪差分输入不能有效抑制AC共模噪声?

网友A:
1.伪差分输入能有效抑制共模噪声吗?

能部分抑制。由于两线对“大地”阻抗不一致,所以抑制效果有限。

2.伪差分输入与差分输入相比有哪些优缺点?

既然是“伪装”的,原则上没有优点只有缺点。其缺点就是两线不对称,共模抑制效果有限。硬要凑一个优点的话,就是可以勉强将单端输出信号伪装成差分,效果比完全单端连接效果稍好一点(解决两端地的小范围浮动)。

3.在网上差了一些资料说伪差分只能抑制DC共模噪声,不能抑制AC共模噪声,可是什么是DC噪声和什么是AC噪声,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整明白?请帮忙讲讲什么是DC噪声?什么是AC噪声?还有为什么伪差分输入不能有效抑制AC共模噪声?

由于伪差分输入中的一条线是信号源的地线,所以可以认为其为直流——DC,其上噪声称为DC噪声(或回路噪声)。而标准的差分输入原则上双线都是交流,其上噪声称为交流噪声(认为其地是稳定的)。此类说法并不标准,所以听过算数。

楼主:
非常感谢HWM的详细讲解~

网友B:
差分为什么要伪?

楼主:
差分为什么要伪?
引用 网友B:

因为仪表放大器输出的是单端信号,而不是差分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