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车电子设备电源提供的问题

楼主(2009-12-24):
一般汽车上电子设备的电源提供是12V或者24V电池?电池在车启动,被充电的过程中会发生剧烈变化?给电子设备供电要考虑保护等等问题?如果是12V要给电子设备提供一个15V电压,则可采用升压电源芯片,若12V波动超过15V,则就成为降压了,选电源芯片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宽电压输入,还要考虑保护之类的?

网友A:
电池供电的DCDC最好是宽压输入的。电池的电压不稳定,在打火的瞬间会降低,在充电的时候会升高。
即便加了宽压器件,也要考虑保护。
我记得汽车在打火的瞬间,CD或者收音机会停止,然后再继续。而且CD播放到哪个地方,接下来继续播放。

网友B:
车载电源被称为“来自地狱的电源”,会让你非常难受的。

网友C:
来自地狱的电源
哈哈。。。确实

网友D:
一般来说,12伏电瓶的汽车启动瞬间电压会跌落到6伏左右
启动电机关闭以后,电压会升高到13.7伏。
电源纹波不算多也不算少,关键地方是火花塞打火必须想办法克服。
其他没啥

网友E:
采用宽压电源芯片,汽车电子产品的国家测试标准峰值要求达到+-450V,实际测试到的车载电瓶最高电压可到到2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