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不平衡怎么办?

楼主(2009-12-24):
一块板上由带中心抽头的变压器把220V变为两个交流13.6V,然后整流滤波再用7812和7912分别稳压成+ - 12V,但+12V又接7805稳出一个5V供一部分负载用,+ - 12V供一些运放用,现测试把5V的负载带满后发觉+12V变成+10.6V了,如此一来运放在0输入的情况下输出已远远大于0,怎么办呢?在那里改进好?

网友A:
为什么会远远大于0呢?这个应该是其他原因。
5v在另外加一组绕线。

网友B:
量量正5V带满负载时,整流滤波输出电压(7812输入电压),最好用示波器观察,可以看清谷值。
7812输入交流13.6V整流滤波,相当勉强。

网友C:
13.6V交流整流滤波之后很大了,有17V左右了

楼主:
谢谢各位! 已搞定,换了个15V的变压器。

网友C:
估计你用的是半波整流。用全桥可以不用换变压器

楼主:
回楼上:
我用的是全桥,用的个桥堆
在带满负载情况下,在换变压器之前测,7812输入端12.6V,7912输入端14.8V

网友B:
果然,我在3楼这句“7812输入交流13.6V整流滤波,相当勉强”猜对了。
如果变压器容量有很大余量,交流13.6V整流滤波给7812是可行的,但在变压器容量并不富裕情况就不行,必须提高变压器次级电压。
4楼说的,那是不考虑各种损耗的理论值,实际情况有很大损耗,包括变压器内阻、整流管压降等等,输出就低下来了。

网友C:
和变压器的形式有关.
环形变压器比较好点,我用+/-7.5V 1N4007全波整流之后,7805带500ma电流,7805输入端还有8.75V左右.感觉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