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小批量生产是不是注定壳子比里面贵啊?

楼主(2009-12-24):
一般是怎么获得壳子的?
问注塑厂都说要开模,可开模就比加工费还贵了。

可小厂家 都生产不了多少产品,他们的壳子是哪里来的呀?

知道的兄弟说下,谢谢了。

网友A:
有些机箱厂有成品的壳子卖,但不一定能从里面找到满足自己要求的。回来以后可以自己进行二次加工。

网友B:
1,找机箱厂加工铁壳,小的,小批量10-20元,也不贵。
2,卖塑壳或者铝合金壳的很多,价格比上述铁壳便宜。先画个大概,再去找壳,再根据壳改板子。
3,如果外壳要求很特殊,就只能开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个小塑料盒子,机器需要个外接的控制键盘,3X3就够了,可是做壳子都说没这样的模具要开模,怎么办呀? 难道是用一个遥控器什么的把放电池的格子填掉?

网友:
在卖电阻那些地方就有

网友C:
我以前在长河机箱买过壳,深圳华强北赛格一楼也有好几家买壳的,楼主可以去找找
http://www.changhejixiang.com.cn/

网友D:
有很多通用机壳卖的,选合适的即可。模具费是一次性开支,如果产量很大摊薄的话就不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