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给音频变压器信号失真,怎么回事?有图!

楼主(2009-12-24):
  我做了一个功放,功放输出音频信号,接到一个音频环形变压器,当加入到变压器幅度增大后,就出现如上图的波形(示波器测试变压器输入端),只有在50hz才出现这种情况,100hz以上都没有问题,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有可能是推挽工作的两管均截止时变压器的阻尼振荡。
把电原理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电源图 和 功放图

网友A:
原来用的是集成功率放大器。
这个可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