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数据压缩技术

楼主(2009-12-24):
有谁做过基于单片机的数据压缩技术的研究,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A:
很简单,看你的数据特性了。
典型的是RTC时间,年月日时分秒,很多人用7个字节表示,其实参考PC机,转成1970年到该时间的秒数,就可以压缩成4字节了。如果时间有范围,还可以进一步压缩。
至于你想实现RAR,ZIP一类的算法的话,就别想了……

网友B:
晕,LS想的太简单了吧

网友C:
主要是看你要压缩的东西是什么。通用的压缩 像是基于不等长编码或者字典编码的 要效率高,代码或者执行时间 就不会太短。不过高档的单片机也不是不可以用。
但多数是象2楼说的一样根据 需要处理的数据来分析。
单片机一般不会用在特别复杂的场合。
处理的数据也都比较固定。
比如处理不太复杂的图像,游程就很简单。
极端一点,如果处理的数据是 00000000000000001 的话。
那么 1 就是最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