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段RC电路出现的毛病,老是解决不了,请求高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12-24):
楼主认为1N4148反向耐压多大?
最好把波形图贴出来,注意要双踪,即输入和输出同时观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的一个探头丢失,只能用单个通道测
虽然1N4148的反向耐压只有75V
但我的输出只是瞬间的反向高压,然后就恢复,没有长时间工作在超出方向电压外,应该对1N4148影响不大

下图是我的输出波形
电压缩水了100V啊

网友B:
可以将c50看成是电源,它的带载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负载不能太大。有可能是放电太快导致的,使得c50电压瞬间从400v掉到300v。
试试将r100和r102换成100k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