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具体说说

楼主(2009-12-24):
大虾们··能否详细说说 三极管 的放大  和三极管做开关用···在电路中是怎么看的?  有资料的请附上!谢谢

网友A:
二者并没有本质区别。
完全工作于线性区,不进入饱和与截止,那就是放大应用。
大部分工作于饱和与截止区,仅在饱和与截止之间变化时经过线性区,那就是开关应用。

网友B:
简单判断方法:
基极上拉偏置电阻为几k,大多为开关状态.(视电源电压高低,5v左右为几k,十几v时为10几k)
偏置电阻为几十k~几百k,大多为放大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