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晕呀,失电的瞬间,光藕竟然通了? 请教,谢谢!

楼主(2009-12-24):
如图,5V有时会关闭一下,光藕竟然通了,导致驱电器给驱动一下。
PCB已做,不好修改。
谢谢!

楼主:
ARM的IO输出给7407,驱动光藕,光藕驱动N沟MOS管,MOS管驱动继电器
7407的电源5V和光藕二极管端的5V是同一电源,有时会关闭一下子。

楼主:
郁闷......
5V失电,12V正常
光藕怎么会导通一下呢?

楼主:
7404的内部结构

楼主:
在MOS管的门极并个电容,也不行,104和2.2uF都试过

楼主:
明天换个7404非门看看
按道理,光藕二极管正极都没电了,怎么导通呀?

谢谢!

网友A:
碰到过类似问题,帮顶,期待大侠给予解答.
我的想法是,MCU低有效且依赖于高无效,下电瞬间形成了一个低,而12V未断电或后于5V断电,
因而形成了一次意外驱动!

网友B:
IO加上拉电阻看看

如果是MCU问题就只能换MCU了

网友C:
有可能是ARM已经掉电了,但是5V还在3V左右,因其他原因造成07的输入端为低电平,造成光耦短时间导通
这种情况只要想法使ARM掉电比5V晚就行(假设ARM是3.3V的)。
在允许的情况下增大3.3V的大滤波电容并减小5V的大滤波电容,可以先试试增减比较极端的情况,如果好使再考虑调整,要是不好使就考虑其他情况了

网友D:
你改用低电平有效看看!

网友E:
不知你的74是用HC的还是LS的,还是别的。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用LS的改善许多。

楼主:
谢谢!

只是关断5V,7407的输入连到ARM的IO,ARM是不断电持续工作的

原来用的是TI的7407
现在用NXP的74HC04,可以了

网友F:
LZ电路不加上拉不可靠

网友G:
非门出来应该加上拉,你的设计又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