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写程序帮忙看下哪里出错

楼主(2009-12-24):
我写了个I2C的读写程序 在24C02的地址23中写入值0x3f 然后再读出来 通过P0口让数码管显示0 程序不知道哪里错了 有高手帮忙看下吗?硬件如下:24C02 scl 接单片机的P1.1口 sda接单片机的P1.2口 wp接单片机的P1.0口 单片机的P0口接锁存器然后接数码管的段选 P2口接数码管的片选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da=P1^2;
sbit scl=P1^1;
sbit wp=P1^0;
uchar a;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delay();
        scl=0;
        delay();
}

void init()//初始化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date;
        scl=0;
        delay();
        for(i=0;i<8;i++)
        {
                temp=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scl=0;
                delay();
        }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delay1(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00;b>0;b--);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写一串数据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读一串数据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void main()
{
        init();
        wp=0;
        write_add(23,0x3f);
        delay1(100);
        P2=2;//选中数码管1
        P0=read_add(23);//让数码管点亮显示0
        while(1);
}

网友A:
一般问题出在ACK上

网友B:
写数据应该是读取应答信号,可以用延时代替
读数据应该在读完后发送个应答信号,一段时间没发送从件默认接受成功

好像你只有读取应答信号的函数

网友C:
at24c64.c

#include "at24c64.h"
#include "iic.h"
#include "myfun.h"
/*******************************************************
        +-------------------------------------+
        | 振南电子 驱动程序模块 AT24C64部分   |
        +-------------------------------------+
  此源码版权属 振南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振南电子
             ->产品网站 http://www.znmcu.cn/
             ->产品网店 http://shop.znmcu.cn/
             ->产品咨询 QQ:987582714
               MSN:yzn07@126.com
                     WW:yzn07

********************************************************/
/******************************************************************
- 功能描述:向AT24C64的地址为addr的单元上写入一个字节dat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AT24C64的单元地址
             dat:要写入的字节
- 返回说明:无
- 注:AT24C64的地址是字节级地址,即最小存储单元是字节,地址范围
       是0~8191
******************************************************************/
void AT24C64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
IIC_Start(); //启动IIC传输
IIC_Write_Byte(0xa0); //1010 A2 A1 A0 R/W [A2:A0]是AT24C64的芯片地址,0~7,即同一条IIC总线上可以挂接8个芯片;R/W是读/写选择位,0为写操作,1为读操作
IIC_Write_Byte(addr>>8);//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IIC_Write_Byte(dat);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IIC_Stop(); //IIC传输结束,AT24C64开始执行,即将这一个字节写入EEPROM中
delay(5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
/******************************************************************
- 功能描述:写页操作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页开始地址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向AT24C64芯片addr地址后面连续写入32个字节,即写页操作,
       这些数据存放在pbuf中
******************************************************************/
void AT24C64_Write_P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pbuf) //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启动IIC传输
IIC_Write_Byte(0xa0); //1010 A2 A1 A0 R/W [A2:A0]是AT24C64的芯片地址,0~7,即同一条IIC总线上可以挂接8个芯片;R/W是读/写选择位,0为写操作,1为读操作
IIC_Write_Byte(addr>>8);//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for(i=0;i<32;i++)
{
  IIC_Write_Byte(pbuf[i]); //将pbuf中的32个字节写入AT24C64的数据缓冲区
}
IIC_Stop(); //IIC传输结束,AT24C64开始执行,即将这32个字节写入EEPROM中
delay(5000); //等待AT24C64操作完成,最大5ms
}
/**********************************************************************************
- 功能描述:从当前地址连续读取length个字节,放入pbuf指向的数据缓冲区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length: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从当前的地址上读取数据,所以此函数中没有写入地址的操作
**********************************************************************************/
void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
unsigned char i;
IIC_Start(); //启动传输,这里再次启动传输,因为下面要写入“读操作”的指令码,即0xa1
IIC_Write_Byte(0xa1); //写入0xa1,从AT24C64中读取数据
for(i=0;i<length-1;i++)
{
  pbuf[i]=IIC_Read_Byte(); //读取length-1个字节
  IIC_Ack();      //前length-1个字节,每读完一个字节要向AT24C64提供ACK,即告诉其继续提供下面的数据,读取操作还未完毕
}
pbuf[i]=IIC_Read_Byte();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即第length个字节
IIC_NAck();   //读取最后一个字节后,要向AT24C64提NACK,告诉其读取操作结束,不再向下读了
IIC_Stop(); //传输结束
}
/******************************************************************
- 功能描述:从某个地址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要读取字节的地址
- 返回说明:读到的字节
- 注:此函数中直接调用了上面的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函数
       只是在它前面进行了地址的写入
******************************************************************/
unsigned char AT24C64_Read_Byte(unsigned int addr)
{
unsigned char temp;
IIC_Start(); //启动传输
IIC_Write_Byte(0xa0);
IIC_Write_Byte(addr>>8); //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1,&temp); //从当前地址读取一个字节,放入temp中
return temp;//返回temp的值,即读到的字节
}
/******************************************************************
- 功能描述:读页操作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要读取的页开始地址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从addr地址连续读取32个字节,将读出来的字节放在pbuf中
******************************************************************/
void AT24C64_Read_P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pbuf)
{
IIC_Start(); //启动传输
IIC_Write_Byte(0xa0);
IIC_Write_Byte(addr>>8); //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32,pbuf); //从当前地址读取32个字节,放入pbuf中
}
/******************************************************************
- 功能描述:连续读操作
- 隶属模块:AT24C64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使用
- 参数说明:addr:要读取的开始地址
             length: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pbuf:指向数据缓冲区的指针
- 返回说明:无
- 注:从addr地址连续读取length个字节到pbuf中
******************************************************************/
void AT24C64_Sequential_Rea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
IIC_Start(); //启动传输
IIC_Write_Byte(0xa0);
IIC_Write_Byte(addr>>8); //写入地址高字节
IIC_Write_Byte(addr); //写入地址低字节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length,pbuf); //从当前地址读取32个字节,放入pbuf中
}

at24c64.h

#ifndef _AT24C64_H_
#define _AT24C64_H_
/*******************************************************
        +-------------------------------------+
        | 振南电子 驱动程序模块 AT24C64部分   |
        +-------------------------------------+
  此源码版权属 振南 全权享有,如欲引用,敬请署名并告知
        严禁随意用于商业目的,违者必究,后果自负
         振南电子
             ->产品网站 http://www.znmcu.cn/
             ->产品网店 http://shop.znmcu.cn/
             ->产品咨询 QQ:987582714
               MSN:yzn07@126.com
                     WW:yzn07

********************************************************/
void AT24C64_Write_Byt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dat);
void AT24C64_Write_P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pbuf);
void AT24C64_Current_Addr_Read(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unsigned char AT24C64_Read_Byte(unsigned int addr);
void AT24C64_Read_Page(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char *pbuf);
void AT24C64_Sequential_Read(unsigned int addr,unsigned int length,unsigned char *pbuf);
#endif

程序中包含的文件如下:

网友D:
看你的延时程序到底延时多长时间,是否满足时序要求...

网友C:
IIC的速度有时候 不能太快的

网友E:
注意硬件上SLC\SDA外部要有上拉电阻

楼主:
解决了 原来是硬件地址弄错了

网友F:
你这段程序我怎么那么耳熟呢  ? 哦 是郭天祥的视频教材里面有的

网友G:
楼上的,不是耳熟,是眼熟~~~当初看了好几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