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头问题

楼主(2009-12-24):
CY3215-DK仿真头是29XXX的,
不知道可以仿CY8C24423的吗?
有用过的吗?

网友A:
搞一个适合做24xxx的方针头啊

网友B:
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
做个24的仿真头吧

网友C:
感觉不行吧,引脚不一样啊

网友D:
感觉不行吧,引脚不一样啊
引用 网友C:

还是找个24的头吧。

网友E:
每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仿真头,29的不能用在24x23上.

网友F:
同意 7楼

网友A:
没有24系列仿真头时,可以用29系列仿真24系列芯片。

网友G:
24423与29466封装是一样的,口分布也是一样的。

网友G:
区别就是模拟模块上24系列只有两列模拟模块,29系列有四列模拟模块

网友H:
补充一下:数字模块上24系列只有4个数字模块而29有16个模拟模块

网友E:
没有24系列仿真头时,可以用29系列仿真24系列芯片。
引用 网友A:

对,9楼说得很好,等调试好后可以clone一下,不过要注意的就是他们资源的区别

楼主:
有啥子区别……

网友I:
很多达人,学习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区别就是他们的模拟模块和数字模块资源不同,比如24的分别为6和4(24633更少一点),29的为12和16,假如先用29设计,在设计的时候就要注意按照24的资源来设计了,当然,在IO,flash等方面也要按照你实际用的型号设计,等仿真好了再clone到实际的型号

网友J:
如果用29仿真头模拟24系列只用模拟0,1列模块,数字只用一行四个数字模块,仿真完毕后再用24系列替代就可以。

网友G:
当然你用29仿真时要注意,29系列支持DELSIG类型AD,而24不支持

网友H:
29系列RAM是2K,而24是256字节

楼主:
多谢上面这些朋友的回答,但好像都是说区别啊

网友K:
29系列ROM是32K,24只有4K.注意两种芯片的区别。

网友K:
是你问的区别啊,呵呵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中心意思是,你现在没有24的仿真头,只有29的,那么你就可以先用29得去做,当然设计的时候注意一下24和29的区别,等仿真好了,在把项目文件clone到24上,不知这样说能不能更清楚些

楼主:
相当清楚了^_^

网友J:
PSOC designer4.X下有个克隆功能,可以把29仿真过的工程克隆成24系列,5.0开发环境下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PSOC designer4.X下有个克隆功能,可以把29仿真过的工程克隆成24系列,5.0开发环境下就不清楚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引用 网友J:

恩,有时间尝试一下

网友G:
我觉得23楼的最适合了

楼主:
是的,谢谢大家,结贴了,新年快乐^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