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t Acquire Device

楼主(2009-12-24):
显示Can't Acquire Device,到哪弄device?ps:是用programming 下载程序不成功

网友A:
一般是那几根ISSP线没有连接好。

网友B:
硬件错误吧

网友C:
找不到硬件有可能是线的问题

网友C:
也有可能是配置问题

网友:
配置出错不会这样吧

网友A:
编程芯片的型号是否和项目中选择的型号一致吗

楼主:
绝对一致

楼主:
哎呀,配制出错怎么可能呢

网友D:
那么连线是否有问题,上电了么。

网友D:
我问的是不是幼稚啊

网友E:
硬件没有连好,或许芯片型号选错了

网友F:
一般出现这种错误都是硬件有问题吧。

网友G: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H:
你能把出现的界面法上来看看吗?

网友I:
LZ 你的芯片应该是PSoC3 cy8c3866pvi-021 的芯片吧

网友A:
楼上这么熟悉……

网友H:
楼主怎么样了?你用的那颗型号?PSoC1还是PSoC3,miniprog上和板子上的灯都亮了吗?

网友J:
应该是硬件上的问题,查查线路和驱动之类的

网友D: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就是由于没有安装少安了一个驱动程序,导致程序不能下载。

楼主:
LZ 你的芯片应该是PSoC3 cy8c3866pvi-021 的芯片吧
引用 网友I:

完全正确^_^

楼主:
我曾经做过一个项目,就是由于没有安装少安了一个驱动程序,导致程序不能下载。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么回事,已经解决,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K:
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么?

网友H:
回复 楼主:

是呀,怎么解决的呢?和坛子里的朋友分享一下吧

楼主:
需要给芯片单独供电:L

楼主:
编程时断开芯片的其他外围设备

网友C:
是这么回事……

网友C:
之前听说过连线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L:
反正肯定是硬件设置问题

楼主:
呵呵,不要讨论了,新年快乐

网友I:
这个问题 有 结果了吗

楼主:
这个问题 有 结果了吗
引用 网友I:

恩,以解决,谢谢关注:)

网友H:
楼主结贴了,我把它沉下去吧,不然老贴总会被翻出来,呵呵

网友M(2010-06-28):
回复 楼主:
感激啊,正在苦思中看到你的贴,之前我还以为是弄坏了开发板呢

网友N:
还是被翻出来了……